ground bounce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07-19):
在看有关缓冲器的资料时遇到的,还有一个crowbar current 应该怎么翻译呢?

网友:
地弹, 不同的参考地造成的noise

网友:
路过顶一写

看贴回贴是素质的表现,

顶一下,沙发!!

网友:
补充一下,sso问题也可能造成地弹

可以看johnson的那本高速数字设计

网友(2008-09-28):
這也是太酷了    果然是好書

网友(2008-11-01):
指电磁兼容里的接地反射。

网友:
Ground Bounce指的是芯片上GND参考电压的跳动,在从1到0的切换过程中,在驱动器上会有流经GND的冲击电流,如果GND线路上有L存在,会产生感应电压,使得芯片的GND电位不再是系统的GND电位,而是高于它。与之对应的,就有Power Bounce,在从0到1的切换过程中存在。
当然,有的资料对GND Bounce和Power Bounce没加区分,将Power Plane看作交流地,都叫GND Bounce。

网友(2008-12-04):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