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0找不到spectre

楼主(2008-07-20):
刚安装了一个ic610和mmsim610,在仿真和建立网表文件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Error*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 setShellEnvVar() in CIW.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装了mmsim610所以不能用spectre仿真了,奇怪。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有人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我是redhat as3下完全安装的

楼主:
is everybody falling in sleep?

网友:
我用的还是51

楼主:
其实51也很好,但是没有地方下载,有高人知道解决方法么?我用ADE环境,找不到Spectre

楼主:
每人知道么?

网友:
环境没有设置好吧

这样改一下
export PATH=$PATHMMSIM_ROOT/tools/bin

网友:
有搞头

有搞头,哈哈,楼主不错
小王和小鹿新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到外地工作去了。wow gold他答应两个星期后寄钱回来。
  可是小鹿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收到这笔钱,于是就打电报给小王说:“请速寄钱,房东逼租。”
  小王回电说:“最近不方便,wow gold过几天一定寄回家。吾爱,给你一千个吻。”
  过几天,小王收到回电说:“亲爱的,现在不急了,wow gold你给我的一千个吻,我给了房东,他说房租不用交了。wow gold” 。

楼主:
改了目录,结果告诉我说版本旧?奇怪啊,多谢楼上的楼上了

网友(2009-01-15):
环境变量

网友:
最好再去下载一个全一点的license文件

网友:
ic610不带MMSIM,得另外下载安装

网友:
610好像自己不带spectre

网友(2009-04-22):
同样的问题,多多请教。。。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问题,要在里面设置到mmsim的tool里面去。

网友(2013-04-07):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按照七楼的说法,像那样改试试。结果我发现,在MMSIM_ROOT/目录下,只有tools.lnx86这个文件,而没有tools这个文件夹。这两个是一样的吗?我改成这样: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bin,结果仍然报相同的错误。
求大神们讲解啊!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好。能帮我看看这个吗?万分感谢!!!!!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0.0s

ERROR (ADE-3023):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Ensure that

        the executable is present in the path or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

        the setShellEnvVar() in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 (CIW).

Simulation unsuccessful during parametric sweep

Stopping parametric simulation...

INFO (ADE-3072): Simulation is stopped by user. Simulation results may not be complete.

WARNING (OCN-6040):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or the directory does not contain valid PSF results.

        Ensure that the path to the directory is correct and the directory has a logFile and PSF result files.

The simulator output is in the file "/home/leo/simulation/CMOSIV/spectre/schematic/netlist/paraplot-sim-out".

Parametric simulation failed for first point.

环境变量:
export DD_DONT_DO_OS_LOCKS=SET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OA_HOME=$CDS_ROOT/IC616/oa_v22.43.040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share/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share/cdsdoc/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MMSIM141/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CDS_TEST_LIBPATH=/usr/lib:/lib

网友(2018-04-11):
应该是路径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