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和FPGA问题?

楼主(2008-07-20):
ASIC的verilog编码和FPGA的verilog一样码?
是不是适用于FPGA的verilog代码可直接拿到IC综合工具中综合
还是,因为IC速度块,所以FPGA的verilog代码可适当的减少寄存器?
谢谢!
小弟刚接触这方面,望大虾之指点!

网友:
FPGA和ASIC是有区别的。
如果专注与FPGA的开发,可以利用FPGA  4、6、8—LUT的结构特点,编写适合FPGA的代码。
还有FPGA中有些资源的reset(set)只有同步或者异步的。
也应当结合资源的特点使用,否则会增加额外的逻辑。如乘法器只有set端,我们使用了reset信号,综合器则会在乘法器之后增加reset的filp-flop,来满足reset的需求。

针对与ASIC的开发,应该结合具体的制程和工艺库。

但两者设计的很多思想是有共通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