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entum中port的map问题(谢谢)

楼主(2008-07-20):
在momentum中把substrate设置为我工艺库中的substrate.slm
那么接他的port的layer应该怎么设置呀   不是要map吗 如何设置呢

楼主:
The components or shapes that ports are connected to must be on layout layers that are mapped to metallization layers that are defined as strips or slots.
但是我发现在substrate中的strip上的layer的name为
MET2
而主窗口中没有MET2怎么办啊
port的layer怎么设置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应该在substrate中要先进行precompute(不能加port),就会在主窗口出现MET2
但是如上图所示在metalization layer设置中有几个-------strip
port的layer该和那个对应呢

网友(2012-08-14):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感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