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中的控件Mu与Stabfact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2008-07-21):
ADS仿真中的控件Mu与Stabfact有什么关系呢,稳定性时用到哪个?

网友(2018-11-30):
同问,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0-07-02):
想问一下楼主知道这个"ADS仿真中的控件Mu与Stabfact有什么关系呢,稳定性时用到哪个?‘'问题的答案了吗

网友:
Stabfact初学者看这个 这个只能看出电路是否绝对稳定。mu和muprime结合看 是看输入负载和输出负载是否绝对稳定,若不是绝对稳定,可以看出哪个频点,多大的阻抗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