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电路中为了加入直流电源同时避免交流源的干扰时通常在直流通路中加串联电感或并联电容让RF 信号对直流源开路或短路到地,请问这些电容电感的值如何确定呢,在ADS中通过看哪个指标呢?请高人解答下,谢谢

楼主:
哎,每次的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

网友(2008-10-18):
电感值的下限应该能使对应的阻抗值到一两百欧,上限应该小于该电感的自谐振频率开始低于高频信号的频率。

网友:
没有多么绝对的,你要做的无非是低通滤波器,只要能够把射频信号抑制到你满意的程度就行。

网友:
越大越好,个人觉得

网友(2009-04-28):
长见识了。

网友:
宜客隆张渚店12月6日盛大开业

2008年12月6日清晨中的张渚镇, 寒风中却有种激动在汩汩涌动,早上六时多,张渚镇中心三五桥处朝东的宜客隆张渚店已开始人群聚集,西大门门前已整齐排列了百余员工,两支八十多人锣鼓队已摇旗待鼓。兴奋中透着紧张,今天这里将人潮拥聚、激情膨胀!张渚人久盼的——宜客隆张渚店今天就要开业了!     不到七时,一声鼓响,倾刻锣鼓喧天,标志了张渚镇难得一遇的最热闹的一天正式开始,张渚镇无数企盼的目光聚集、无数急切的脚步奔来,7:58吉时,喧天锣鼓声中礼花盛放礼炮欢响,宜客隆第18家张渚店12月6日盛大开幕! 8000多平米一流装修!4000多平米超市盛大开业!还有4000多平米佳地盛装招商!!
     张渚店此次开业动用了外部160多人的警力与内部门店150多人的协助维持与保障秩序,全场人潮涌动,扶梯、前台、通道、生鲜区、促销区等等几乎水泄不通,丰富而新鲜的商品让顾客争购热情高涨,开业成功火爆而又有序。
     宜客隆张渚店自2007年10月定地定名起,就受到了百倍关注,特别得到了张渚镇党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居金张渚黄金地域,享天时、地利、人和。2008年12月6日的盛大开幕,标志着张渚镇作为张渚镇环境最优、规模最大、实力最强、设施最好、品类最多的最超前先进的超现代化大卖场,更成为张渚镇黄金地域的品牌之冠。

网友:
还要看系统的工作频率,有时电感也会变成电容。

网友:
这些要进行调节,总的原则是你不能在偏执电路中让高频部分直接到地,这样就需要非常大的电抗,同样对电容这是这样。因为从反馈电路来看,总有部分信号是反馈到前端的,所以要进行值的调整,这是关系到带内的平坦度问题

网友(2009-05-29):
如果是单单仿真,越大越好.如果是工程实现,与实际的频率和电容电感参数有关,一般取电路特性阻抗的5-10倍左右,对交流通路影响小.

网友(2012-07-20):
Z=jwL

高频阻抗大,可以防止交流信号通过地或者电源“跑掉”,起到厄流作用。

网友:
这个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
wl>500欧, 1/(wc)<1欧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

网友:
电容要找自谐振频点,与你传送信号一致,电感阻抗保证在1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