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于全数字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的毕设课题是利用全数字锁相环实现基于SATA的时钟恢复的实现,要求实现的速度是1.5Gbps,可是查阅现有论文,均有类似于全数字锁相环所实现的时钟恢复,其工作速度只能在几百兆左右
想请问高手,为什么全数字锁相环实现时钟恢复速率做不上去?
不胜感激
另:基于时钟产生的已经由我同学利用全数字锁相环实现了1.5GBPS的扩频时钟信号的产生

网友:
个人了解到情况是基本都做到接收芯片的内部;对于输出端也就是通过输入一个基频(可能是同步输出),自己倍频上去的。

如果你外部倍频,那么以为着你的输出可能是1.25G,2.5G,或是更高的10G,通过走线到接受芯片(走线引入jitter和skew比较大),作为数据采样的时钟。:那么请问,你的这个采样时钟和你采样数据如果实现同步,进行采样,如果你要做同步,不如在芯片内部做算了。

对于时钟恢复的理论,你可以参考 CDR的设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