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设计时的负载问题

楼主(2008-07-21):
hspice仿真的时候,负载应该加一个小电阻还是加一个恒流源。因为进行环路ac分析的时候,小电阻会降低环路增益,而恒流源则不会。不知道LDO给芯片真实供电的时候,从被供电芯片看进去的交流阻抗是高阻还是低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hspice仿真的时候,负载应该加一个小电阻还是加一个恒流源。因为进行环路ac分析的时候,小电阻会降低环路增益,而恒流源则不会。不知道LDO给芯片真实供电的时候,从被供电芯片看进去的交流阻抗是高阻还是低阻?

加小电阻撒
工作时调整管的阻抗很小,因此外部小电阻对增益的影响也很小

网友A:
AC分析加小电阻,TRAN分析时最好加压控开关,给时变负载
LDO最后一级输出缓冲,负载对增益影响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分析加小电阻,TRAN分析时最好加压控开关,给时变负载
LDO最后一级输出缓冲,负载对增益影响很小的

假设LDO输出2V、电流200mA,那么直流阻抗是10ohm,但是交流阻抗呢?
如果LDO的负载是一堆运放,难道负载的交流阻抗还是10ohm么?
考虑low dropout voltage的话,还是要用PMOS管作为功率管,如果工作在饱和区的话,它的输出阻抗应该要比10ohm大很多吧?

网友B:
AC分析用恒流源 tran分析用压控开关

网友:
ldo is mean that the output always the norm voltage whatever the loading case , should have feedback to make sure it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LDO输出2V、电流200mA,那么直流阻抗是10ohm,但是交流阻抗呢?
如果LDO的负载是一堆运放,难道负载的交流阻抗还是10ohm么?
考虑low dropout voltage的话,还是要用PMOS管作为功率管,如果工作在饱和区的 ...

这时的交流阻抗仍然很小的啊!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负载大电阻时输出电阻就大,反之就小,PMOS(调整管)的输出电阻会变化的

网友:
DC 分析,看驱动能力,加电流源直流扫描输出电流,看输出电压压降
AC分析,看稳定性,加电阻电容等固定负载,可以假设低阻情况,看相位裕度和PSRR
TRAN分析,LDO不会是固定负载的,所以要考虑可变情况下,譬如负载电流从1uA突变到200mA等情况,是否会引起LDO的不稳定

网友:
比较同意zaitian80的说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LDO设计时,将主极点放在哪里,如果是在输出的地方的话,那么更应该注意负载的交流阻抗的影响.

楼主:
那么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吧!
情况1:LDO输出稳定在1V,其负载是尺寸非常大的NMOS两个管接成cascode形式,通过偏置电路让其工作在饱和区,饱和电流100mA,顶端看入的交流阻抗非常大。
情况2:LDO输出稳定在1V,其负载是10ohm的电阻,流过的电流也是100mA。
请问这两个情况对LDO的环路又多大的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吧!
情况1:LDO输出稳定在1V,其负载是尺寸非常大的NMOS两个管接成cascode形式,通过偏置电路让其工作在饱和区,饱和电流100mA,顶端看入的交流阻抗非常大。
情况2:LDO输出稳定在1V,其 ...

情况1的dropout voltage《情况2的dropout voltage。

1的loopgain没有受影响,2的loopgain降低

情况2如果bandwidth在输出节点,环路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1的dropout voltage《情况2的dropout voltage。

1的loopgain没有受影响,2的loopgain降低

情况2如果bandwidth在输出节点,环路可能不稳定。

所以说,设计LDO的时候还是应该考虑负载的形式了?
应该用恒流源,还是理想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吧!
情况1:LDO输出稳定在1V,其负载是尺寸非常大的NMOS两个管接成cascode形式,通过偏置电路让其工作在饱和区,饱和电流100mA,顶端看入的交流阻抗非常大。
情况2:LDO输出稳定在1V,其 ...

    LDO是负反馈工作的,不管你的输出级的交流小信号输出电阻多大,加了负反馈之后等效输出电阻都小,难道你不知道负反馈对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吗?ROUT(闭环)=ROUT(开环)/环路增益,你的输出级电阻越大,环路增益也越大,开环时ROUT(开环)其实对ROUT(闭环)是没有影响的,决定ROUT(闭环)的是前一级的增益和输出级的Gm

    仿真不同的参数要加不同的负载,就像ac扫描要加交流源,瞬态仿真要加瞬态源一样,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还要看你的LDO的应用场合,我们仿真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模拟真正的工作情况,如果你的LDO输出只是要驱动栅极,你还加小电阻干嘛呢?只需要在负载加上电容,如果你的LDO要像负载提供大电流,那么你在交流仿真的时候小电流和大电流的稳定性都得考虑,其实负载的大范围变化导致LDO的稳定性设计非常困难,你得多学习前人的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hspice仿真的时候,负载应该加一个小电阻还是加一个恒流源。因为进行环路ac分析的时候,小电阻会降低环路增益,而恒流源则不会。不知道LDO给芯片真实供电的时候,从被供电芯片看进去的交流阻抗是高阻还是低阻?

LDO工作的时候,后面无疑是阻性和容性负载,因此需要充分考虑输出电阻和电容对整个系统Phase margin的影响,如果换作电流源作负载,那么应该无法验证LDO是否为稳定地。一般来讲,如果输出电容太小,极容易引起系统的震荡,输出电阻阻值越小,那么越容易让系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是负反馈工作的,不管你的输出级的交流小信号输出电阻多大,加了负反馈之后等效输出电阻都小,难道你不知道负反馈对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吗?ROUT(闭环)=ROUT(开环)/环路增益,你的输出级电阻越大,环路增益 ...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 LDO的控制环主极点发生在哪个位置,第二个极点在哪个位置,我是说电路结构的哪个位置?
2.谁家会用LDO控制栅极负载,在什么产品里要用这么高级的功率器件驱动栅极负载,大概你是考虑栅极电容极大的情况吧,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了吧,因为LDO本身的带宽不够宽,Load transient不够好,可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倒不如用Inveter来的实在。

网友D:
如果没有dropout的话应该看作电流源吧,很多论文里都是电阻,也有几篇是电流源,用电流源的话会不会更接近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是负反馈工作的,不管你的输出级的交流小信号输出电阻多大,加了负反馈之后等效输出电阻都小,难道你不知道负反馈对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吗?ROUT(闭环)=ROUT(开环)/环路增益,你的输出级电阻越大,环路增益 ...

你完全没有看懂我的意思,而且你对开环特性的理解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dropout的话应该看作电流源吧,很多论文里都是电阻,也有几篇是电流源,用电流源的话会不会更接近一些呢

haha,终于有人贴近一点意思了,我再多说一句:
TI的参考资料里面,都是用横流源做负载,不考虑RL对环路增益的影响
NS的参考资料里面,是用电阻作为负载,并且认为RL在某些时刻远小于功率管Rds,从而大大降低loop gain

我承认仿真是为了更贴近真实情况,可是很多人没有考虑过被LDO供电的芯片从其VDD看如的交流阻抗对loop gain的影响到底有多少?
你可以拿一个运放仿真一下,其VDD看入的阻抗可能有几十Kohm以上,那么我们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小电阻来等效负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aha,终于有人贴近一点意思了,我再多说一句:
TI的参考资料里面,都是用横流源做负载,不考虑RL对环路增益的影响
NS的参考资料里面,是用电阻作为负载,并且认为RL在某些时刻远小于功率管Rds,从而大大降低l ...

听起来很有道理,难道负载也要分pasive和active?

网友:
加电阻好一点,本来就不应指望输出级有多少增益

网友:
学习到不少知识。。

网友E(2008-09-05):
The safetest way is to make sure loop is stable on both condition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he safetest way is to make sure loop is stable on both conditions.

现在是不是很闲哦?也泡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是不是很闲哦?也泡论坛

working on a ldo

网友:
电阻负载和电流源负载小信号阻抗是不一样的,一个是RL一个是ro。从被供电端看过去具体是什么小信号负载都有可能。
比如被供电端是放大器,那么这个放大器的偏置是简单的电阻加MOS DIODE还是PSRR高的自偏置电路就会有不同。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G:
一般来说用电阻和电流源负载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在电阻或者电流源所对应的负载下,power管的电阻总是相对来说最小的,因此,虽然电流源负载的电阻是无穷大,而电阻负载电阻是有限值,但实际上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用电阻和电流源负载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在电阻或者电流源所对应的负载下,power管的电阻总是相对来说最小的,因此,虽然电流源负载的电阻是无穷大,而电阻负载电阻是有限值,但实际上影响很小。

如果power管饱和 r0=1/(lamda*iload)  lamda如果=0.02 则r0=50/iload
负载电阻=Vout/iload, Vout=?>50?

网友:
domain pole and zero is important

网友:
菜鸟的看法:是不是加电阻,在DC下以电阻为变量测负载调整率,看看电阻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2009-05-15):
。闭环工作时调整管的阻抗很小

网友:
zaitian80说的对

网友H:
用恒流源做负载能稳定,用电阻肯定能稳定。所以设计考虑worstcase情况来看,应该用恒流源。但是设计应用中负载应该更接近于纯电阻性的。楼主可考虑将电阻与恒流源负载这两种情况都仿真一下。

网友(2009-07-18):
引用 网友I:
物理世界本没有什么恒流源负载,因输出电压恒定,所以恒流源负载只是模拟真实电阻的方式,所以DC分析,用恒流源负载与电阻负载没什么区别;
Totally agree.
当做AC分析稳定性时,就要用电阻负载了。一般稳压的精确性与稳定性是一对矛 ...

The current source load is the worst case for PM simulation. For safe, the AC should use the current source, or no?
Maybe I am wro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是负反馈工作的,不管你的输出级的交流小信号输出电阻多大,加了负反馈之后等效输出电阻都小,难道你不知道负反馈对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吗?ROUT(闭环)=ROUT(开环)/环路增益,你的输出级电阻越大,环路增益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用电阻和电流源负载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在电阻或者电流源所对应的负载下,power管的电阻总是相对来说最小的,因此,虽然电流源负载的电阻是无穷大,而电阻负载电阻是有限值,但实际上影响很小。

正确!!!!

网友:
看得头晕,想得头疼!

网友J(2009-09-08):
据我的经验,电流源负载和理想电阻负载仿真的环路增益是不一样的,但是PM确没有差别。
我认为应该用电阻做负载,电流源的ac阻抗式为无穷,实际中不可能存在。

不管是电流源负载还是电阻负载对闭特性好像没什么差别。
以上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据我的经验,电流源负载和理想电阻负载仿真的环路增益是不一样的,但是PM确没有差别。我认为应该用电阻做负载,电流源的ac阻抗式为无穷,实际中不可能存在。 不管是电流源负载还是电阻负载对闭特性好像没什么差 ...


哈哈, 如果输出极点是主极点,那就有大关系了!

稳妥起见还是两种方式下都保证稳定吧,

事实上,我觉得实际中两种皆有可能

一些LDO一般为其他芯片供电,比如RF,如果LDO的输出电压升高了,RF芯片的静态电流能升高多少呢?

这种情况下,负载应该是恒流源

另一种情况,如果是驱动LED, 这时负载的小信号电阻就很小,

所以仿真时,具体选那种负载,还是要看你的芯片将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設計時分為兩個步驟:
1. AC分析
    用最大負載設計, 掛個R電阻
2.Transient分析
    用電流源做個負載變化(最小負載到最大負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haha,终于有人贴近一点意思了,我再多说一句:TI的参考资料里面,都是用横流源做负载,不考虑RL对环路增益的影响NS的参考资料里面,是用电阻作为负载,并且认为RL在某些时刻远小于功率管Rds,从而大大降低l ...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使用电阻负载的LDO等效输出电阻比较小,输出极点-1/(RL//ro*C),ro是power-mos的小信号输出电阻,因此是一种最坏情况;使用电流源负载,输出极点-1/(Ro*C) 但二者的差异并不大,因ro与负载电流有关系,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o与ro//RL的差异在并不大(同样输出电流条件下)。因此实际上只要电阻负载可以稳定,就一定能稳定,不必可虑恒流源负载。
       lz举例说放大器看进去的阻抗有几十K,可是别忘了,那是直流电阻,如果放大器工作(包括上电瞬间),瞬间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变化(尤其是数字电路),那么他的等效交流电阻就很小了!! 瞬间甚至拉低输出电压,你还说他的电阻小吗?

网友(2009-11-04):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使用电阻负载的LDO等效输出电阻比较小,输出极点-1/(RL//ro*C),ro是power-mos的小信号输出电阻,因此是一种最坏情况;使用电流源负载,输出极点-1/(Ro*C) 但二者的差异并不大, ...
引用 网友K:

同意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i need money!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it is useful for me!

网友L(2009-12-11):
RINCON MORA的文章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Dropout Regulators中关于负载模型的说明如下(中文的是我翻译的,便于大家理解,翻译的不好请见谅):
The actual“load”is difficult to model because of its unpredictable nature—the designer is often unaware of what will ultimately load the regulator, except in application-specific cases. As it applies to the regulator, however, dc current ILOAD, equivalent load resistance rLOAD,and equivalent load capacitance CLOAD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s because they set the biasing condition of the regulator and the small-signal loading impedance of the same, which affects its stability conditions. Load current iLOAD spans the maximum range specified for the regulator (e.g., 1–50 mA) and incurs the worst-case load dumps for the system during transient conditions, which amounts to the maximum possible load step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 (e.g., 1– 25 mA in100 ns).
实际的“负载”很难去建模,由于其不可预知的性质---设计者常常意识不到最终的负载会是什么,一些专门定制的应用的情况除外。尽管如此,适用于LDO的负载中,直流电流源IL,等效负载电阻RL,以及等效负载电容CL是最重要的参数,因为这些决定了LDO的同样的偏置条件和小信号负载阻抗,这些都影响到它的稳定性。恒流源IL跨过LDO最大的电流设定范围(比如,1-50mA),并且在瞬态条件下将引起负载最坏的响应的情况,这相当于在最短可能的时间中出现的最大可能的负载阶跃(比如,在100ns内从1mA上升到25mA)
Not knowing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load makes it impossible to predict rLOAD accurately, yet its impact on stability and circuit requirements can be profound. If a low-power operational amplifier whose lowest impedance path to ground may be a diode-connected transistor(with small-signal resistance 1/gm) in series with an active load(with relatively larger small-signal resistance rds or ro) loads the regulator,the equivalent-load resistance would be on the order of tens to hundreds of kilo-ohms. High-power amplifiers, on the other hand, deliver substantial currents to low-impedance outputs, normally subjecting the supply transistor to its triode region (i.e., low-resistance switch mode) and in series with the low-impedance output. The slewing amplifier therefore establishes a sub-kilo-ohm path from input supply to ground. In the case of digital circuits, like inverters and other CMOS gates, both pull-down and push-up transistors simultaneously conduct shoot-through current during transitions. Although these transitions are short, the equivalent resistance from the supply to ground is the average series combination of two switch-on resistors,both of which are considerably low in value. In the end, rLOAD may span a wide range of resistances.
由于不知道负载的精确性质,所以不可能精确地预测RL,然而它对电路的稳定性和电路条件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如果LDO的负载是一个低功率的运放,它最低的对地阻抗的路径可能是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小信号阻抗为1/gm)与一个有源负载(小信号阻抗为相对大的rds或者ro)的串联,那么等效负载电阻将会是几十到几百KΩ的电阻。另一方面,大功率的放大器,一般会使供电晶体管进入到三极管区(例如,低电阻的开关模式),同时串联低阻抗输出,这将传送实际电流给低负载的阻抗。摆率放大器则因此在输入到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低于1KΩ的路径。在数字电路中,比如反向器和其它的CMOS传输门,下拉和上推的晶体管在转换期间将同时传导冲击电流。虽然这些转换时间很短,但从电源到地的等效电阻相当于两个导通电阻的串联组合,且两个导通管的阻值都是相当地低。因此,RL有可能跨一个很大的电阻范围。
The designer, for reliability concerns, must therefore consider all extreme conditions: (1) load is purely resistive (iLOAD is zero and rLOAD = VOUT/ILOAD) and (2) load is only a current sink (rLOAD is infinitely large or altogether removed). For example, the worst-case (extreme) rLOAD and iLOAD combinations of a 1–50 mA 2.5 V LDO are (1) 2.5 kΩ (2.5 V/1 mA) and 0 mA, (2) 50 Ω (2.5 V/50 mA) and 0 mA, (3) infinite resistance and 1 mA, and (4) infinite resistance and 50 mA,respectively. Simply assuming the load is purely resistive may be unrealistically optimistic or pessimistic. In the case of internally compensated LDOs, for instance, whose output pole is parasitic to the system, a purely resistive load places the output pole at optimistically higher frequencies. Subjecting this LDO to a higher impedance load pulls the output pole to lower frequencies, compromis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Similarly, assuming the load is purely active, that is,only a current sink, may be unrealistically optimistic in the case of externally compensated LDOs, where the dominant low-frequency pole is at the output and a high-impedance load optimistically places this pole at lower frequencies. A lower impedance load pushes the output pole to higher frequencies, closer to the parasitic poles of the system, where stability may be compromised.
从稳定性方面考虑,设计者必须考虑所有最极端的情况:(1)负载时纯阻性的(IL=0,RL=Vout/IL);(2)负载是纯电流源(RL为无穷大或者完全可以移除)。例如,一个2.5V输出电压,供电电流1-50mA的LDO的最差(极端)情况的RL和IL的组合如下:(1)2.5kΩ(2.5 V/1mA),IL=0mA;(2)50Ω(2.5V/50mA),IL=0 mA;(3)RL无穷大,IL=1mA;(4)RL无穷大,IL=50mA。简单假定负载是纯阻性的可能是并不实际的过于乐观估计的或过于不利估计的。比如对于内部补偿的LDO,输出极点是附加的次要极点,纯阻性负载会使系统输出寄生极点处在对系统较为有利的高频,如果使这个LDO接上高阻抗负载将会把输出极点拉至低频,从而给系统稳定性打上折扣。同样,假定负载是纯粹恒流源,对于采用外部补偿的LDO来说,将可能是并不实际的乐观条件,这种情况的低频主极点在输出端,高阻抗的负载将会更有利地把这个极点推到更低频位置,而一个低阻抗负载将会把输出极点推向高频,接近系统的次极点,从而使稳定性打折扣。

网友:
老帖子了,再顶顶,只要给大家能带来帮助就行

网友:
个人以为两种都要尝试!
其实LDO的负载分为四种极端情况!
1。 输出电流为0/输出电阻无穷大
2. 输出电流为0/输出电阻为0
3. 输出电流为重载/输出电阻为0
4.输出电流为重载/输出电阻无穷大

网友:
学习了,还是迷糊。 有没有LDO方面的书本,了解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在设计LDO,准备采用外部补偿,发现RL和CL的ESR对稳定性影响很大,补偿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把帖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很经典,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2010-10-22):
主极点放在哪里?
不懂

网友(2012-06-28):
48楼正解。

网友(2014-04-16):
回复 网友H:

   不一定吧,如果主极点在片外,电阻负载时主极点提高,反而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看来不用讨论,正解在书上写着呢

网友L:
自己的老帖了,给个我最终设计的输出电压2.5V、输出电流0~500mA(CL≤50pF)的无电容LDO,极端情况下Iout和RL的组合(恒流源Iout与纯阻性负载RL并联)有以下三种:
(1)Iout=0,RL=∞,即输出端开路;
(2)Iout=0,RL=5Ω(2.5V/500mA),即纯阻性负载;
(3)Iout=500mA,RL=∞,即纯电流源负载。
另外,设计的最大负载电容CL不超500pF。电路分析和仿真时除一般条件外,还采取上述极端情况进行了各类仿真(含corner)。仅供参考。

网友(2020-09-12):
引用 网友H:
用恒流源做负载能稳定,用电阻肯定能稳定。所以设计考虑worstcase情况来看,应该用恒流源。但是设计应用中 ...

终于看到一个解释的最言简意赅 一针见血的回复!

网友(2021-01-18):
看了收获很多,

网友:
今天又把这个帖子看了一遍,我仿真时发现,用电阻或电流源做负载对稳定性的影响差不多,加片外电容时电流源做负载稳定性更差些,谢谢上面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AC分析用恒流源 tran分析用压控开关

请问压控开关是什么啊

网友(2022-05-27):
谢谢,很有意义!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L:
RINCON MORA的文章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Dropout Regulators中关于负载模型的说明如下(中文的是我翻译 ...

网友M(2024-07-29):
引用 网友L:
自己的老帖了,给个我最终设计的输出电压2.5V、输出电流0~500mA(CL≤50pF)的无电容LDO,极端情况下Iout ...

翻到这个帖子,请问大佬我还是没懂LDO仿真,它的负载电流应该用什么元件来仿真是最准确的?
我是用理想电流源idc来跑STB,然后用ipwl来跑负载电流突变时的瞬态特性,请问大佬这种仿真方式是对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翻到这个帖子,请问大佬我还是没懂LDO仿真,它的负载电流应该用什么元件来仿真是最准确的?
我是用理想电 ...

负载的真实模型一般不好得到,通常会按这个帖子之前一些坛友的回复来设置负载类型,就是R、I、C的组合使用特别是极限的情况,有时可能还要加上L的影响比如bonding或package的寄生电感等。如果有些极限组合下的性能指标有问题,则需要分析设置是否合理并判断电路是不是真的会有问题。比如主极点在输出的情况,如果用纯阻性负载则主极点的等效电阻会比用纯电流源负载时的主极点往高频走,对稳定性不利;如果主极点在内部,输出为次极点,则用纯阻性负载的次极点会比用纯电流源负载时的次极点往高频走,对稳定性有利。当然这些只是假设,实际电路不会只是简单的主次极点,可能还有共轭极点等等,不能一概而论。用极限的组合方式通常能够覆盖实际负载情况的一些边界,也是覆盖率的问题,正如仿真要跑PVT corner、跑MC一样,找到边界并保证边界处也能正常工作,那么电路就是相对可靠的。最后,top仿真相对是比较真实的,用LDO带着真实的负载电路进行瞬态仿真,LDO也用它实际的电源、参考电压等等,各种条件下验证都没问题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负载的真实模型一般不好得到,通常会按这个帖子之前一些坛友的回复来设置负载类型,就是R、I、C的组合使 ...

谢谢大佬回答,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今天翻到这个帖子才明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