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规划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1):
最近的一个项目,0.18工艺的,面积大概4*4,100万门左右,用到一个sram,其它的都是逻辑,在做电压降分析时,老是偏大,不知道我怎样规划我的电源地环的宽度和mesh的宽度和数量呢,请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
横向和纵向多分配一些,宽度加大,金属充裕的话,电源地线走两层metal

网友(2012-11-27):
不知您的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最近遇到一个笔试题,告诉模块的大小,以及每层金属的电阻率以及EM值,要求规划电源地使压降在规定的范围内,不知道这种问题的处理应该如何考虑,我知道应该用顶层的金属布电源地,这样不占底层布线资源,且顶层金属一般电阻率比较小EM比较大,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希望能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