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LC单端口振荡器熟悉的帮忙看下!问题郁闷中

楼主(2008-07-22):
   电感并电容,外置,与芯片内部负电阻构成单端口振荡器,如左图所示,在谐振时,可转化为右图的结构,即电感线圈内阻由串转并(见 拉扎维 模拟CMOS设计 14 LC振荡器)。
   线圈电感值可变,分别是180u H 235u H RpL的大小成正比例。为满足起振条件,Rp应比负电阻模值更大,即
问题:当L=180 u H 时,若电路起振,理论上,其他条件不变,L变大为235时,电路也必然会振荡。SPECTRA仿真,结果与理论一致。可是这与一个已经流片成功的芯片工作状态相反:那个芯片L=180时振荡,在L=235时反而不振荡!
   是否是谐振时转化模型不对?
   折腾两个礼拜了,没结果,寻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并电容,外置,与芯片内部负电阻构成单端口振荡器,如左图所示,在谐振时,可转化为右图的结构,即电感线圈内阻由串转并(见 拉扎维 模拟CMOS设计 第14章 LC振荡器)。
93692
   线圈电感值可变,分别是180 ...

两个电感值的内阻不一样大吧? 你标注的都是8.3欧?可能你所用的大电感内阻更大,Q值较低,转换成Rp 就较小了。

楼主:
谢谢回复!是这样,一个线圈,在有无磁芯的不同情况下,电感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