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ew rate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08-07-22):
运放都有slew rate这个指标,搞得比较晕,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用运放对一种信号进行放大,怎么样计算需要的slew rate?放大倍数不同有没有影响?接不同的负载有没有影响?
谢谢!

网友:
见Razavi书268页(中文版)

楼主:
感谢回复。
但是,在论坛中一搜,发现Razavi的书还不少,请问具体是哪一本?
谢谢!如果直接给出链接那就最好不过了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个: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http://www.eetop.com.cn/bbs/thread-114827-1-2.html
钱少,不敢贸然下手,不好意思。

网友:
兄弟看书上写的就是Iss/CL,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谢谢解答

网友:
一定闭环条件下,输入加阶跃信号,看输出端上升、下降沿时间
考察电路大信号速度

网友:
一定要闭环放大器吗,比较器呢?看完此帖感觉概念清晰了些。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是闭环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看下allen那本书关于运算放大器的设计那一章
简要来说, slew rate就是电压最快变化速率,表现为电流对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是大信号和小信号的综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是闭环条件?

假设运放结成闭环跟随的形式,当正端输入一个幅度较大的阶越信号,在瞬间负端还是维持原电平,
这相当于运放的差分输入信号很大,导致尾电流全部从差分对管的一个管子流过,对后面的电容充电,
这个时候运放的负端输入管其实相当于关闭的,所以运放并不处于闭环负反馈状态!
随着slew过程的进行,负输入端的信号线性上升,直到和正输入端信号差不多大了,这个时候两个输入管都有电流流过,
这时运放才真正进入闭环负反馈阶段,后面的过程就是一阶系统模型了。
所以如果需要对大信号进行跟随,或者采样,就要考虑slew的速度问题。

网友:
此结论值得做笔记了!

网友:
Slew Rate的实际意义可以通过画出电流路径来确定.

以差分为例,如果过一端接大电压,则另外一个差分输入管断开,因此可以获得一条单路径的电流通路,通过这条单路径的电流通路你就可以很容易看出SR的物理意义了

网友(2009-05-06):
为什么我在测试一个fully differential folded cascode的slew rate的时候Vout+的变化基本靠谱,但Vout-始终是一条直线毫无变化,看不出电容的充放电呢?Vout-和Vin-连在一起作闭环跟随的,显示的VOUT-一直都是最开始的电压。本人很笨,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收获很大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恩,长见识了

恩,长见识了

网友:
"Slew rate" is a parameter to evaluate the large signal behavior.

网友:
它是一个大信号态,开环也有slew rate。只不过闭环能够通过loop的作用将slew rate过程慢慢变成小信号建立过程。

slew的公式是Iss/Cc (两级op)或者Iss/CL(一级op)。之后的小信号的建立时的3db带宽是gm/Cc or gm/CL 。

网友:
最好还是考虑到2介

网友(2009-09-17):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0-06-25):
xue xi yi xia

网友(2018-07-31):
slew rate 一般包含两个阶段,一个是大信号建立时间,也就是输入有阶跃信号时,输出达到目标值附近所需的时间,这个时间一般与电路的工作电流以及节点电容值有关;另一个就是小信号建立时间,这个时间要根据settle time的精度来决定,一般有0.1 percent或者0.01 percent。精度越高,一般所需时间越长,这个时间与零极点的位置有关,特别是补偿的零极点相互位置。因此,小信号建立时间也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运放用于闭环需要考虑稳定性,所以二级以上常用补偿电容。但是此电容亦会限制SlewRate (dv/dt).
在开路运用(例如比较器),因为不需频率补偿,所以"Slew Rate" 可以设置的很高(但较耗电),所以不算是一个设计妥协,因此不常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