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过双极电路的人进来讨论一下各条工艺线的特点

楼主(2008-07-22):
本人从事双极型电路设计5年多,主要在绍兴华越和无锡华润投片比较多。
这两条线给人的印象如下:
    华越:从业年数多,有5寸线和4寸线。  主管工艺的人经验很丰富,对于设计调整工艺很配合。其中5寸线最薄的外延是3um,相对比较适合做大电流的器件。同样性能的器件尺寸比较小。
    建议:一些需要进行工艺整合的电路投片、低压大功率的电路可以到这条线做。
    缺点:管理有些乱,最近这几年混得不太好。 由于只有5寸片,成本会有些高。某短时间人事面动会导致工艺也波动厉害。

    无锡华润晶芯:一条比较新的工艺线,最近刚刚被华润上华收购。里面有一票原来华晶的牛人。工艺是6寸片,成熟的工艺不是太多,正在开发高压高频的工艺。据说DMOS做的比较烂,没尝试过。 最薄的外延层厚度4um。其稳定的工艺做电路成本有优势。最近接了菲利普的大单子,做的很欢。
    建议:做普通的电路,如运放、电流不大的驱动电路。有些推荐的高频电路最好不要尝试,那是去做小白老鼠。有丰富流片经验的人在那里流片会比较合适,出问题分析会容易一些。
    缺点:工艺控制上有些方面经验不足,如某个平台做过一个电路没有问题,就认为这个平台成熟了,实际上其它电路很可能不兼容。工艺上出了问题比较麻烦,不大容易找出来。流程比较死板,不肯对制程中的操作进行微调。

    BCD(上海新进):没有在那里做过,但研究过它的设计规则。理论上讲它那里流片的电路品质会比较高,但相同条件下尺寸比较大。

    抛砖引玉,还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没有在这些厂流过片
不过从楼主介绍上看
华越:
高风险!
为设计电路调整工艺的流水线都是早期开发中的线,往往是和一些特定战略客户合作的模式。如果在成熟线上仍然如此乱搞,今后产品的稳定性很有担心。即使今天你觉得他很好,没准明天他的工艺就跑偏了,如果把量产放在这样的线上风险太大
华润:
看来比较稳定,有大单子跑得工艺往往比较稳定,值得选择。缺点就是你的优先级太低,产能紧张时优先考虑把你给扔了

网友:
Bipolar可以上台湾,也不是很贵,比大陆稳定!

网友(2009-06-06):
无锡华润晶芯应该还可以

网友:
上海先进也有bipolar的工艺,不过我也没有用过,晶芯据说有一流的设备,但是技术人员的水平一般,所以工艺设备的能力得不到发挥。

网友:
Money talks and everything else can be negotiated!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