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在cadence中添加smic库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请教各位高手:
我刚在中芯申请了个帐号下了些工艺库,mos,res时分开的,在用cadence中的Hspice和Spectre工具仿真时添加不了这些库,按照说明文件加了后老是提示找不到library files   请设置过的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那么就手动自己添加,TSMC试自动添加的~!spectre

楼主:
就是手动添加的啊    在hspice中用.include将文件添加到netlist中   在spectre中的model library中添加库文件    这种参数库是分开的怎么弄?  参数文件的后缀是.mdl

网友:
首先你看文件路径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自己的library是不是用得smic的库;
只要你指定了正确的库,而且库的路径正确得话,是会自动加入model的;
你可以看一下smic库下面得model文件夹,去里面看看

网友(2010-05-19):
楼主可否发一份smic018的专仿RF的工艺库zongxinhit@gmail.com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2010-12-28):
安装PDK遇到问题

网友(2013-12-10):
回复 楼主:

请问您是否有smic0.18的工艺库?我现在想用spectre仿真,没有tf文件和管子模型,好像是个PDK,1P?M什么的,请问您有吗?可否发我一份?307259974@qq.com,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