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spice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用hspice2008仿真单个mos管,
所用工艺中规定的lmax=20um wmax=20um
可是我将管子设为l=20um总是报错误:
**error** reference        0:nch not found, or instance width or length does not fit into the wmax/wmin or lmax/lmin range.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0:mn1
      the channel width=   1.000E-06 and length=   2.000E-05
    the line number was       4
但是如果将l=19.9999999999um却又仿真通过。w也是如此。
请教是工艺的问题还是hspice2008的问题?

网友:
都没有问题。如果想做顺畅些可以把工艺中的参数定义Lmax=20.01um就可以了,一般曲线拟和没有太大的偏差的。

楼主:
但是hspice2006以下的版本都没有问题,hspice2007和hspice2008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08-08-22):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2008-10-24):
这个我知道啊
最大长度和宽度由于工艺精度的问题都有限制的
这其实可以改下库文件

楼主:
2008版本不能容忍w=wmax,l=lmax
但是2006以前的版本都能容忍w=wmax,l=lmax

网友(2009-09-07):
我的情况有点特别

p1 not found, or instance width or length does not fit into the wmax/wmin or lmax/lmin range.
这个报错我也遇到了,但是我用HSPICE2008在Redhat enterprise linux AS 4.0就没有这个错误。只有警告。
在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1就报这个错误,困扰,请大虾!!!

网友(2009-12-31):
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S3C44B0X ARM SDRAM测试程序

网友(2011-07-09):
差不多吧,那就不用W=2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