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multisim模拟整流电路(有图),先谢谢了!

楼主(2008-07-23):
小弟刚学模电,想做个调光台灯,想用multisim模拟一下整流电路,按照书上所说
负载电压 Ur=Uo=0.9*Ui = 220 V * 0.9 = 198 V
可小弟模拟出来的电压值如图上所示,示波器也没有模拟出正确的波形,小弟不解,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先谢谢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示波器显示

示波器显示

网友:
整流完了,后面不是还要滤波吗?你的滤波电容在哪里?

网友(2010-05-01):
谐波分量太大

网友:
还有管压降要减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