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 hspicetoolbox读取hspice仿真数据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08-07-23):
我在用matlab hspicetoolbox读取hspice仿真数据时,出现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
matlab 版本是7.0, hspice2008,2005都出现如下结果

x=loadsig('gm_id_v_overvol.st0');
*********************************************************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written by Michael Perrott (http://www-mtl.mit.edu/~perrott)
   while at Silicon Laboratories (http://www.silabs.com)
     Copyright (C) 1999 by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Public License (see the COPYING file
  for more details), and comes with no warranty or support
*********************************************************
error in hs_allocate_sf: unexpected values in block1 header
???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D:\MATLAB7\toolbox\hspicetoolbox\loadsig.dll'.

楼主:
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是不是版本太高了,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download these files:
read PDF and easily install toolbox:
just use this command:
addpath ('path of hspicetoolbox')
a very important note is that you must add this command to your .SP file:
.OPTIONS POST
so output files becomes readable with this toolbox.
usage: in MATLAB cd to the output folder of HSPICE
e.g.:
cd 'c:\sim1\'
x=loadsig('sim1.tr0')
lssig(x)
plotsig(x,'I_VDD')

楼主:
说明:
1 波形文件是hspice正式版本输出的波形。一些windows下的教学版hspice输出的ascii文本,该hspicetoolbox无法处理
2 其它spice工具如wspice、pspice能够输出,raw文件,那么直接到matlab官方网站下载ReadRawSpice.m直接读取该文件。

说明:hspicetoolbox常用命令
=loadsig('xxx.tr0');      %装载波形文件xxx.tr0到结构x中
ssig(x)           %显示波形文件中的所有数据的名称
3 v1=evalsig(x,'v1');  %将数据x中名为v1的变量赋值给v1

会是红色部分所示的错误吗?

网友: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查一下HSPICE仿真的.sp文件,要设置.option post(=1)就可以了,仿真结果文件会存成二进制格式,matlab可以识别

网友(2008-12-16):
楼主请问这个toolbox是matlab自带的吗?还是要到哪里去下载???

网友(2010-05-09):
非常感激这里的高手们

网友(2010-09-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把hspice toolbox文件夹复制到相应的~/matlab/toolboox/HspiceToolbox下面 写相对应的m文件时 用如下命令:(比如)
% load hspice data
clear all;
addpath('D:\Program Files\MATLAB71\toolbox\HspiceToolbox')
h = loadsig('D:\Program Files\MATLAB71\work\zip_file\techchar.sw0');
%lssig(h)

网友(2011-03-13):
感谢3楼说的方法,经验证好用
1 下载hspice toolbox。
2 安装hspice toolbox:将该文件解压缩,复制到~/matlab/toolboox/HspiceToolbox下面;然后使用matlab的file-setpath-addpath,添加到搜索路径下。
注:
.sp文件加入.option post,仿真结果文件会存成二进制格式,matlab可以识别
用法:在matlab输入cd'c:\sim1\'(你存放hspice仿真文件的路径,最好路径中不要有中文,以防被报错)然后输入其他指令就可以了,具体如下

e.g.:
cd 'c:\sim1\'
x=loadsig('sim1.tr0')  %装载波形文件xxx.tr0到结构x中
lssig(x) %显示波形文件中的所有数据的名称(输入这条指令后,matlab会显示仿真波形的一列数据,如'I_VDD'...,再输入下条命令就可以把你想画的数据的波形显示出来)
plotsig(x,'I_VDD')(画'I_VDD'的波形)

网友(2011-05-14):
3,5楼都是牛人啊,谢谢,我也可以用了!

网友(2013-05-10):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啊,这里果然是大牛如云

网友(2015-06-16):
loadsig 函数的精度远远小于HSPICE提供的tr文件,这怎么改呢?

网友(2015-08-19):
当输出有多条曲线时,也是报的同样的错误,修改仿真设置,每次输出一条曲线,这样加载就正常了

网友(2015-10-1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有32位电脑上用的新版本Hspice toolbox吗?所谓的新版本就是可以仿真2012及以后版本的Hspice生成的TR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能去官网下载吗,这个是不收费的啊http://www.cppsim.com/download_hspice_tools.html我是在这里面下的,我用的 hspice2013 win-sp2,出来后的曲线可以绘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按您推荐的网址下载了两个,第一个是64位电脑上用的,第二个只有部分改过的代码,我是想看看您有没有32位电脑上用的高版本hspice toolbox?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很明白,你是要hspice 还是hspice toolbo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的是hspice toolbox.  你给我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下载后,那个hspice toolbox只适用于64位机器,如果用到32位机器上会报错。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适用于32位机器上的高版本hspice toolbox。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清楚,我之前是32位,在这里下载的可以用,至于是不是修改了什么,我也忘记了,我现在换装了64系统,这个tool暂时用不到就没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7-06-10):
回复 楼主:

正好需要

网友(2019-01-0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2011版的hspice toolbox时始终会报error,
error in hs_allocate_sf:  wrong binary format
   only hspice post format '9601' or cppsim output is supported
   in this case, the input file is version '0000'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但是我检查了hspice的输出文件以及是binary了,为何始终会报这个错误?

我的hspice是2016.06,MATLAB是R2017b,都是64位的。

我也重新对loadsig.c进行编译。能否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增加了以下设置:
.options post_version=9601

网友(2020-09-16):
i want to extract bits of ADC output, then save them in .mat file. can you help me to extract them?
what is need to write?

网友:
这种是因为没有对loadsig.c编译。请使用mex loadsig.c 在matlab的command窗口中执行即可,当然要在hspice toolbox的文件夹里面执行

网友(2025-07-17):
我的hspice版本是Synopsys_HSPICE_P-2019.06-SP1-1。
https://www.edaboard.com搬运:
除了.option post_version=9601,还需要
.option post=1,必须保存为二进制格式。

综上,.option 语句改为:
.option post=1 post_version=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