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pectre里面的vdsat不等于vgs-vth

楼主(2008-07-23):
vth到底是vth0还是vth啊,在dc仿真里面

网友:
我觉得Vds=过驱动只是个粗糙的估计吧,不过好象Vds>过驱动是比较保险的。。。不太懂,学习。。。

网友:
Vth=?呢,不是参数里面的Vth0,所以Vdssat只是一个估计值!

网友:
了解一下Vth的模型和测试方法
本身Vth仅仅是一个假设值而已

网友:
Because the real MOS model is more complicated, Vdsat is not equaled to Vgs-Vth. Vth is not a linearity model.

网友:
Vth 不是固定值?

网友:
Vth不是固定值,BSIM3v3中有好几个主要的参数和其他辅助参数算出来的,但是一般和Vth0的值相差不会太大!

网友:
在理论上Vth是指沟道表面正好强反型时的的电压
在测量上以前有1uA法,1uA-4uA法等各种方法,得到的值并不固定
在实际设计上,Vth仅仅是供手动分析时的一个参考值,其实我们要的指标只要满足,管他饱和线性啊。
当然,手动分析很重要,这个给你在定参数时指明了方向,也会留有较大的设计余地,所以随便找个差不离的Vth做参考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Vth仅仅影响输入输出动态范围等参数

网友A:
vdsat在手工计算的时候可以大致认为它等于Vgs-Vth,实际模型中会考虑其他因素,所以计算机出来的结果和手工计算的会有差异,但是以我的经验看,这种差异对你的设计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sat在手工计算的时候可以大致认为它等于Vgs-Vth,实际模型中会考虑其他因素,所以计算机出来的结果和手工计算的会有差异,但是以我的经验看,这种差异对你的设计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Vdsat还是要足够大的,否则工艺漂移的时候结果差别会很大的。可以用FF/SS模型仿真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Vdsat在.5工艺下一般取200mv或大约30%的Vth就可以保证了,当然corner的因素能在手工中计算最好

网友:
MOS管工作在饱和的时候,Vgs-Vth大于或等于Vdsat。也就是说,只有当gs-Vth大于或等于Vdsat的时候,mos才能饱和
vdsat不是由Vgs-Vth决定的,他有一个计算公式,在施敏书的P185上有

网友:
vdsat=vgs-vth是一阶模型,49级模型不是这样算的吧。我一般是看实际的vds和vdat的关系

网友:
BSIM3中的Vth0是在大尺寸器件中提取的值,而对于小尺寸器件的Vth=vth0-短沟效应+反短沟效应+窄沟效应-反窄沟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sat在.5工艺下一般取200mv或大约30%的Vth就可以保证了,当然corner的因素能在手工中计算最好

受益良多~

thanks a lot!!

网友B:
在低压设计中,Vds可以取100mv~150mv,200mv可能太大,导致输出摆幅减小!甚至50mv的也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低压设计中,Vds可以取100mv~150mv,200mv可能太大,导致输出摆幅减小!甚至50mv的也见过!

同意,1.2V的工作电压vdsat留这么多,输出范围也就没多大了

网友C:
一般在做运放时都需要手工设计很多指标吗,如果是反向设计呢?

网友:
那个值是考虑过速度 饱和等因素后的计算值,通常我们认为vdsat为一个过驱动电压值只是个近似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做运放时都需要手工设计很多指标吗,如果是反向设计呢?

我的理解如下:

根据你的需要来确定指标并选择电路结构和参数

如果是反向则根据电路结构和参数猜测其设计规格

网友:
反向设计就先看工艺参数,一般模拟的就结构可以借鉴,其它的还是要靠自己仿真的!

网友:
Vdsat仅作为一个好的参考,不是精确值!

网友:
vdsat 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的,取得太小的话电流镜的匹配会比较差 所以还是要折衷的

网友:
那个叫overdrive 因为在漏端由于body effect Vth要比在源段大,所以vdsat要小

网友:
Vth不等于Vth0的。BIM3V3的model不在符合平方关系的。可以看看BIM3V3mode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dsat在.5工艺下一般取200mv或大约30%的Vth就可以保证了,当然corner的因素能在手工中计算最好

这有什么根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根据?

这是一个实验值,在200mv的情况下,跨导和电流的关系是最优的

sansen的书里有提到这点

网友:
实际中,肯定不一样拉
我们通常说等于Vgs-Vth,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样的输出是在饱和情况下,输出的电压最小,从而摆辐尽可能的大,是最好的
实际中,由于沟道调制,肯定会大与Vgs-Vth.
我们可以通过调大宽长比,来使Vds接近Vgs-Vth

网友(2008-09-26):
When velocity saturation is significant, VDSAT<VGS-VTH. L larger, VDSAT=VGS-V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实验值,在200mv的情况下,跨导和电流的关系是最优的

sansen的书里有提到这点

一般200mV~300mV,
0.18um一下,可以100mV

网友:
同意,就算不同代工厂相同特征尺寸的工艺最优Vdast也不一样,具体可以把MOS特性曲线仿出来看看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现在学习了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这次受益良多

网友(2008-10-30):
关于这个问题,额也困惑了很久,大家都在积极参与讨论了,不过好像有不少回复都答非所问了,只有几个回复是对题的。

为什么Vdsat不等于Vgs-Vth,俺也死不明白,model的东西了解的太少了。

做个连接,在edaboard上有人问了这个问题,看了还是不甚明白。

如果你理解的透彻了,别忘了跟大家分享哈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147151.html

http://www.edaboard.com/ftopic198286.html

网友:
学习了不少,但还是不够透彻

网友:
以前对这个问题也听模糊的,现在逐渐逐渐开始有一些理解,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以NMOS为例,NMOS管工作在饱和区的两个条件是:
Vgs>Vth1
Vgd<Vth2  -> Vg-Vd<Vth2 -> -(Vg-Vd)>-Vth2

Vth1和Vth2的意义:是分别由源和漏的阈值电压
可以推出
Vds(sat)=Vds=Vd-Vs=(Vg-Vs)-(Vg-Vd)>Vgs-Vth2
可见,我们所求的Vdsat的阈值电压并不是由源决定的那个值,而是由漏决定的阈值电压(因为Vsb和Vdb的不同,源和漏两边的阈值电压实际是不同的,只是我们一般认为他们相同而已)
很明显对于一般的NMOS来说Vdb>Vsb,所以Vth1<Vth2,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求得的Vdsat会比计算机仿真出来的大(当然Vth还与其他因素有关,这个结论并不绝对)

网友:
vdsat考虑了衬偏效应

网友(2015-12-13):
借鉴别人的,没太明白:
Vov:过驱动电压overdrive voltage,Vov=Vgs-Vth,过驱动电压也用Vod表示
Vdsat:饱和漏源电压或夹断时漏源电压(刚出现夹断)saturation drain voltage
在长沟道下,vdsat=vgs-vth=vov,在短沟道下,由于二阶效应,vdsat小于vgs-vth,但这个值,spice也好,spectre也好,都是用来判断管子工作区间的。
vds>vdsat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vds

Vov=Vgs-Vth,用MOS的Level 1 Model时,不考虑短沟道效用,Vdsat=Vov=Vgs-Vth,当Vds>Vdsat时,MOS的沟道就出现Pich-off现象,这时候电流开始饱和。(长沟道器件)

但是考虑到短沟道效应的模型里,沟道里的多子因为速度饱和效应(Velocity saturation),Vds不需要到达Vov,只要到达Vdsat,Ids就会饱和,不会再上升。但是此时在物理上,沟道并未达到Pinch- off,直到Vds=Vov,沟道的Pinch-off现象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在短沟道模型中,器件在沟道Pinch-off之前就会达到速度饱和,电流 不会再增加(短沟道器件)

Vds-Vdsat要留一定余量,一般200mv,差分输入对一般为100多mv,一般来说vdsat<50mV管子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一是怕管子由于工艺进入线性区;二是饱和区边缘rds较小。

附英文解释:
Q:
We can see the parameter Vdsat in Cadence Spectre after we perform. the DC simulation. But I can't figure out what's the physical meaning of it?
I guess the vdsat is the overdrive voltage at first, but it's not exact the same as Vgs-Vth. The Vdsat is smaller than Vgs-Vth. So anyone has the idea what is Vdsat is the saturation drain voltage.

for a long channel device, Vdsat  almost equal to Vgs- Vth ( Vdsat = Vgs -Vth).
in strong inversion region(Vgs>Vth): NMOSFET works in linear region when 0<<Vgs -Vth ), the inversion channel behaves like a simple resistor. The drain current Ids increases linearly as the drain voltage Vds increases. However, when Vds is larger it will cause an increase of the voltage in the inversion layer at all points along the channel (except for the singular point at the source edge). This reduces the voltage across the gate capacitor and the inversion charge density is reduced. The smaller amount of mobile inversion charges results in a decrease in channel conductance, which leads to a smaller slope in the Ids -Vds characteristics as Vds increases. Eventually, Vds reaches the saturation voltage Vdsat , at which point the mobile carriers at the drain side disappear in this first order model, and the channel is "pinched off" at the drain side [2.4, 2.6]. The condition of no mobile carriers at the pinch-off poin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used to obtain the analytical saturation voltage expressions for long channel compact models.
NMOSFET works in  saturation region when VdsatVdsat, the pinched-off region of the channel increases and extends towards the source. The excess drain voltage beyond Vdsat will drop across this pinched-off region and the drain current remains approximately constant. However, we need to point out that the constant saturation current behavior. is only an approximation. The small but non-zero slope of the Ids -Vd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aturation reg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analog circuit performance and must be accurately modeled by a compact model. In addition to the finite length of the pinch-off region (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drain induced barrier lowering and substrate current induced body effect must be accounted for in modeling the current in the saturation region.
for a short channel device, Vdsat = (Vgs -Vth)//(L*Esat)
so the device enters saturation before Vds reaches Vgs – Vth and operates more often in saturation.
critical gate voltage, at which an inversion layer is formed, is called the threshold voltage (Vth ).When the voltage between the gate and source, Vgs , is larger than Vth by several times the thermal voltage vt (KBT/q), the device is said to be in the strong inversion regime. When Vgs=Vdd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the device is in the “on” state. When Vgs is less than Vth , the device is in the subthreshold (or weak inversion) regime. When Vgs = 0, the device is in the “off” state. When Vgs is biased near Vth , the device operates in the moderate inversion egime,which is an important operation region in low power analog applications.
REFERENCE1. MOSFET Modeling and BSIM3 user's Guide, 1999

网友(2016-04-13):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看Vds与vod之间的比较吧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

网友(2021-03-31):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