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远程使用questasim?

楼主(2008-07-23):
安装了questasim6.3f,但是只能在本机上使用。

如果在其他电脑上通过“远程桌面连接”连接过来使用,就会报错:
Fatal License Error: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ry for use of the Questa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Vsim is closing.

哪位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可否共享6.3f 啊

可否共享6.3f 啊,支持systemc不?

网友A:
服务器端必须设置floating Licnese,你现有的Crack应该能产生floating Licnese,*.exe 支持一些参数,如-n ,-f等。

楼主:
呵呵,可以到mentor的网上去查是否支持systemc,我猜应该支持。

另外,我的6.3f直接从mentor的网上download,然后google一个注册码。

网友:
下载一个远程登录的软件

楼主:
按照你的思路产生floating license 后再根据questasim user guider设置license,解决了问题。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端必须设置floating Licnese,你现有的Crack应该能产生floating Licnese,*.exe 支持一些参数,如-n ,-f等。

网友(2008-08-28):
questasim 6.3c.part01

网友:
gough007  难道想把questasim贴上来?那也太大了

网友(2010-01-25):
就是你个license的问题!
只支持一些简单的如命令行模式!
其他的模式要更高级别的license才行!

网友(2010-03-19):
有没有questasim的资料!

网友(2013-01-10):
服务器端必须设置floating Lic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