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C8560问题

楼主(2008-07-23):
现有些问题需要请教:

      现在有一个关于PowerPC 8560的项目,因为8560的启动不象82系列,82系列启动时可以自动读取连接在CS0上的EEPROM的配置信息,然后再读取该EEPROM上的程 序(即烧写在该芯片上的BOOTROM),待BootRom启动后再通过网口加载操作系统,最后在TORNADO下写FLASH的擦除和烧写驱动,最后将BOOTROM和Vxworks映像烧写进FLASH.
       当然,还可以通过仿真器烧写FLASH,但我们手上的仿真器比较便宜只支持在Code Warrior在开发,因此该方法没有用过。

       8560可以通过IIC总线上的EEPROM获取启动序列,但没空间放BOOTROM,这样就存在当VxWorks操作系统没运行起来,前期怎样将BOOTROM烧写进FLASH的问题,
     只能通过硬件仿真器吗?若通过仿真器,哪种仿真器可以支持烧写FLASH,烧写界面是在Tornado下吗?

网友(2008-11-21):
这个通常CPU是有个TAP口,然后通过TAP口,把挂在CPU local bus上的Flash烧写启动代码。一般都是CPU的仿真器,你可以找FAE交流,看看怎么做。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其实跟JTAG功能,驱动GPIO的方式比较像。

网友:
我们都是通过Flash(8位的,PLCC32封装)烧写器进行bootrom烧写,然后通过网络加载系统,你那没有Flash吗?如果使用TAP加载就需要仿真器了吧,成本就会高了

网友:
如果经费允许的话建议去买个比较好一点的仿真器,这样对初期调试硬件BSP都很有帮助。BSP调试完成后仿真器基本就没什么用处了,可直接通过网口下载程序。

网友:
如果不用仿真器怎么证明硬件板卡的内存、flash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直接烧BOOTROM,又如何证明烧进去的BSP是完全正确的,不需要调试吗

网友(2009-08-21):
用code warrior连到实验板上,用flash program工具烧写bootrom地址flash地址为ff000000,偏移为fff00000,注意先擦写flash,再编程

网友(2009-09-22):
现在市面上有卖那种一拖几的烧录器。你可以把文件直接烧录进去,在贴装也是可以用的。主要看你的flash是什么型号的。可以整片文件一起烧录。

网友(2009-10-22):
我做的项目中有用到MPC8560,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们是把flash通过localbus连接到MPC的,然后通过MPC8560的JTAG口,用仿真器BDI2000下载下去的。配置好LINUX环境,然后如果升级的话就可以通过网口下载下去了。

网友(2012-10-16):
使用JTAG烧写,省去配置麻烦,性价比更高。
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产品特点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轻量级绿色软件;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
    使用 CPU 的JTAG 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比其他电缆快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支持 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 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对Flash读写、编程操作;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 JTAG 器件的基本功能;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
    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