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etre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7-23):
在用Spetre进行仿真的时候,有如下的包错:
//--FATAL ERROR--// SPICE Reader : Library or section not found.
//--FATAL ERROR--// SPICE Reader : "/export/home2/STS_ASIC_Y/asic_y10/peterlau/Frab_Library/MM180_TWINWELL_V132_D121203/MM180_REG33_V113.lib.SCS", Line 109 : Syntax error caused by "".
工艺库是从论坛上下载的,Cadence是在peterlau下的一个文件夹中启动。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先学习一下有关cadence的SCS的格式吧

网友:
论坛上有其它的model嘛,下载来试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模型问题先

网友:
section设置不对,看一看model文件的内容再根据定义设section。

楼主:
 在.csc文档上有几个corner。定义section的时候,是否就是选择section 后面的名称?

网友:
是的,就是选择section后面的名称

网友:
1.指定好scs文件位置
2.   .lib.scs改成.scs
3. 看看.scs文件的格式对不对

楼主:
请问楼上问什么要把库的文件名由.lib.scs改成.scs呢?
可能就是这里出错!!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