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AC—DC的系统仿真

楼主(2008-07-23):
在对系统做系统仿真时,遇到了数字电路,请问怎么办?

网友:
AC-DC的电路规模不大吧,400~500器件左右,直接跑就得了
注意仿真时间,看看差不多就停下来看看,还有就是外面的电容上设个初始值,减少启动时间吧
跑系统会分段验证功能吧,一段程序验证固定功能,所以实现规划好各功能分别怎么验证,如果几个功能可以合并在一段程序会节约仿真时间

网友:
用SIMtrix/SIMPLUS跑这个比较方便

网上有demo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