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电路的信号回流的2个问题

楼主(2008-07-24):
如果一对高速差分信号传输线(2.5G),经过过孔传输到另一信号层中。
两信号层的回流路径分别是两个地平面,但是没有在信号过孔旁边添加地过孔,因而造成了信号回流路径的不连续,问题如下:
1 如此会对信号眼图有什么影响?
2 可以用什么软件对该现象进行仿真?

希望能得到论坛朋友们的解答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
1. 会导致眼图开度变小
2. 可以用三维电磁场仿真器(如CST, HFSS等)对有无地过孔两种情况建模,得到S模型参数,然后在电路仿真器中(如Hspice, ADS, Hyperlynx等)仿真得到眼图进行比较

网友(2009-08-22):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对高速差分信号传输线(2.5G),经过过孔传输到另一信号层中。
两信号层的回流路径分别是两个地平面,但是没有在信号过孔旁边添加地过孔,因而造成了信号回流路径的不连续,问题如下:
1 如此会对信号眼图有 ...

相当于回流路径增大,也因此容易造成谐振。增加的等效电感,会让眼图的幅度和宽带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