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帧同步机

楼主(2008-07-24):
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这个怎么实现、?
有芯片组么?

网友(2009-04-28):
我前一段做一个项目,刚好也要用到这块,想加上帧同步功能,希望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实现,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我今天查了些资料,可以用视频FIFO芯片al4220,不过他只是个视频缓冲,缓冲之后怎么处理,直接转换成需要的数据吗,我需要数字SDI的祯同步,是不是直接接转SDI的芯片组?  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