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和tran仿真问题

楼主(2008-07-24):
分别用ac和tran对运放进行仿真,发现两者低频增益相差很大,不知为什么,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直流输入工作点
然后把TRAN的输入幅度降低到(动态输出范围)/(AC增益)再试试

楼主:
电路是已经经过流片,并且是继承了前面相同工艺下多个类别产品的检验的,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我的输入信号幅度相当的小,只有0.01mV。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
是在开环情况下模拟的话感觉还是直流工作点的原因

网友:
算法不同吧

换不同的仿真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