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MBA3 AXI协议讨论

楼主(2008-07-24):
好像版里关于AXI的讨论已经很久没有了嘛!小弟正在钻研这方面的资料,有一些概念还是不太清楚,比如请问AXI Spec里support for multiple outstanding transactions是什么意思,还有register slice是什么意思呢,希望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帮忙解答,谢谢拉!

网友:
Sorry that I'm not able to respond by Chinese, so here is my answer in English.

  • Support of multiple outstanding transactions - means that you can issue more than one AXI requests (for example, issuing 4 read transactions) while the previous requested data (such as the data for first read request) is not yet available. This would not be possible under previous AHB (AMBA 2.0) protocol as AHB could only support one outstanding transaction but not more.
  • Register slice - means that you can insert register at any point of logic path (this could improve the speed of critical path in your design as more registers are inserted between, so less logic level is achieved between two registers) because there is no restricted timing requirement/relationship between AXI different channels.

网友(2008-10-07):
得到

高手呢?

网友(2008-12-17):
对于exclusive access操作,要监视一个ADDRESS LOCATION 是监视一个地址,还是以这个地址开始的一个BURST的一段地址呢?

网友(2010-07-19):
Sorry that I'm not able to respond by Chinese, so here is my answer in English.

Support of multiple outstanding transactions - means that you can issue more than one AXI requests (for example, i ...
引用 网友A:

回答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2011-11-09):
想請問一下 AHB 跟 AXI 的 bus clock 在實際應用上分別是設多少呢?像是 PCI 就是 33MHz

网友(2013-08-31):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个有点看不懂,就是AXI支持数据没有返回时连续发多个读命令,这样规定的合理性在哪?如可以连着读至多多少个命令,如果不用等读返回数据,那么我发一百条读命令,而从设备根本来不及处理会不会卡死。有没有什么机制保证发的读命令都会有读数据返回?困惑中。。。。

网友:
outstanding会有个深度,互联矩阵,还是salve可以保存命令,超过此深度就会产生问题

网友(2014-02-25):
很赞! 讲的很明白。

网友(2014-05-26):
回复 网友B:

   outstanding支持的多少是需要设定的。举个例子,如果outstanding设为5,对于写来说,可以连续发送五个写操作而不用等待bresponse的响应,否则必须等待有一个response回来才能发送下一个写操作。对于读来说,是通过rlast信号来看是否有response,也类似于写操作。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response的操作个数超过了outstanding的值,则会通过拉低相应的reday信号从而不能发送有效操作。

网友:
你可以用WWAGO AMBA 3 AXI VIP 来验证。
这个AXI3 VIP 可以联系WWAGO-INC公司的销售,免费先申请试用。

AXI3 VIP Block Diagram如下:

详细文档:

WWAGO_AMBA AXI3_VIP_Datasheet.pdf

WWAGO_AMBA 2.0AHB_VIP_Datasheet.pdf

网友(2014-07-24):
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

网友(2014-08-24):
2楼的解释非常清楚,希望对于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2015-11-05):
回复 网友B:

   它的机制是ready & valid;所以不存在你说的情况,如果ready被置低,你请求侧没办法发起下一次请求。

网友(2017-09-10):
 Bạn có thể sử dụng WWAGO AMBA 3 AXI VIP để xác minh.
Đay AXI3 VIP WWAGO-INC có thể liên hệ bán hàng của công ty, tự do áp dụng để xét xử.

...
111_ZH 09:10 công bố trên 2014/05/30 [/ quot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