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及DDR2 clock布在线的一些问题 THX~~

楼主(2008-07-24):
请问依下大家,遇到几个
DDR
DDR2clock topology上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DDR的部份:clock的布线上面,differential讯号在一开始就接一个120奥姆的电阻, 在还没分叉出去,请问依下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DDR2 UDIMM的部份:clock在末端接到sdram, 继续走下去接一个1.5pf的电容

请问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为何?以及在末端分叉出去,一边接sdram,一边也接一个200奥姆的电阻, 这个电阻的作用又是何?

感谢大家的帮忙

附档有整理问题的p Quiz_DDR.pdf (43.77 KB , 下载次数: 88 ) pt谢谢

网友:
!
DDR包括DDRII都不是真的差分线,你说的这种走法是把信号线当成真差分线走的,这种端接方式比较少,就是靠电阻两端的差电压作为输入(现在放置的位置,是因为分叉处电阻阻抗发生变化,会引起反射,所以在在阻抗变化处加100欧姆)。

通常你看到的DDR时钟线是上拉50欧姆到VTT电源设计的。

下拉电容也有说法,就是SSTL的上拉端接50欧姆设计,通常2个pin一个下拉电阻,主要是防止信号线反复反转引起信号沿过冲较大,引起的EMC问题。如果用上拉电阻,下拉电容,你看起来就比较熟悉了,只是现在是夸接100欧姆的电阻,你不熟悉而已。

还有就是为什么先到DDR,然后才到200欧姆的电阻,一般设计是200欧姆的电阻跨接在时钟的2pin上;你说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借用菊花链的设计,就是菊花链的末端一个器件信号质量不好,就是反射都集中在末端器件上,这么设计就是反射信号被200欧姆吸收掉了,在时钟接收端信号质量能好些。

只能说不是常规设计。

网友(2009-01-07):
JEDEC不是说的后清楚吗?

网友:
端接主要是为了阻抗匹配,而上拉一般是版主说的为了减小翻转。一般是上拉到Vref电压。两个是不同的处理,不知道为什么版主放到一起说呢。请指教。

网友:
关于DDR及DDR2 clock布在线的一些问题 THX

Good!!!

网友(2009-03-06):
Capacitor + resistor are used for AC termination.

网友:
这个感觉是比较难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09-05-08):
go to www.micron.com 读一些DDR/DDRII application notes

网友(2009-08-19):
看看  不知到如何

网友:
图片如示,DDR时钟的走线方式,电容一般放在分叉点,电阻一般放在终端。

网友:
太长见识了……这算复杂么?

网友:
斑竹讲的很具体,通俗的讲 ,就是为了防止在信号线上发生反射。处理方法有几种,在网上是可以查阅到资料的。

网友(2010-08-23):
TI EETOP社区免费在线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网友:
好东西,大家讨论一下。之前有设计过DDR1,没有碰到什么困难,现在要搞DDR2了。得先学习学习

网友:
单片DDR2系统中数据线能不能串电阻。EMC好不好搞呀。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