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60 启动取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4):
Mpc860 启动取址问题请教:
    Mpc860 启动 上电启动后,BR0.V=1(Valid)且 BR0.BA[0..16]=0,OR0.AM[0..16]=0, 因此 CS0 有效,
    Boot Flash 地址线A22..0分别连接到860的A9..A31,
    MSR的IP位由硬件配置为 1    复位向量为 0xFFF00100

      问题:此时 Mpc860 A0~A11为1,  A9、A10、A11 与 flash A22 A21 A20 连接,对于 flash 此时选中地址为 0x700000,再加0x100的偏移,应从 0x700100 取第一条指令,即 Bsp 在flash 的起始固化位置应为 0x700100处,而实际为 000100 处!
     此问题也可描述为  对ROM_BASE_ADRS 及ROM_TEXT_ADRS 的配置。
        实际配置为
        #define ROM_BASE_ADRS  0xff800000 /* base address of ROM */
        #define ROM_TEXT_ADRS  ROM_BASE_ADRS + 0x100
       我的理解
        #define ROM_BASE_ADRS  0xfff00000 /* base address of ROM */
        #define ROM_TEXT_ADRS  ROM_BASE_ADRS + 0x100
        感觉A9、A10、A11 为1 没有效果,哪里的理解有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