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道面试题--化简电路

楼主(2008-07-24):
好像是trident 08 年的一道面试题, 有人指点一下么?  thanks
----------------------------------------------------

化简代码使硬件尽可能少
    always@ (sel or a or b or c)
    if(sel)
            y = a + b;
    else
            y = a + c;

网友:
tmp = (sel) ? b : C;
y = a + tmp;

楼主:
谢谢 moore
这道题本身就是 纯 组合逻辑搭出来, 所以不需要用 always。

网友(2011-05-12):
assign y = a + (sel)?b:c;

网友:
assign y = sel? (a + b) : (a + c)

网友(2011-07-18):
Y=s*(a+b)+!s*(a+c)=a+(s*b+!s*c)
对于最简单的逻辑实现,
没简化前需要2个或门+1个Mux+1个反相器
简化后只需1个或门+1个Mux+1个反相器

网友:
这是经典的2个加法器变1个加法器的问题,不过貌似现在的综合工具可以帮助进行化简了

网友:
assign y = a + sel ? b : c 由2个加法器减至1个加法器。

网友:
Y= a+b&sel+c&(~sel);

网友:
如果是考资源共享前面回答基本就对了
但是
对简化前综合出来的电路结构是无资源共享的(不省面积)
对简化后综合出来的电路结构是不一定资源共享的(不一定省面积)
不然认识就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