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际的工作速度

楼主(2008-07-25):
我的经验不多,但最近要上一个速度要求比较高的项目,QuartusII里编译完成后TimeQuest报告的Fmax可以到345MHz,但是我在Modelsim里用QuartusII生成的网表和延时文件做后仿真时如果将仿真时钟设成200MHz以上则结果完全是错的,降低时钟频率立马就对了。我就很奇怪明明QuartusII报告可以跑300M以上,现在怎么连200M都跑不起呢?有没有大侠能解惑啊,不胜感激!!

网友:
实际工作速度应该以你的后仿真频率为准,可能你用Quater综合出来的频率约束没加好。。。

网友:
好像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应该是Quartus II的结果报告看的不仔细。
它总是按时序约束顺序排的,可以对全芯片加一个300M的时钟约束试试。

如果有跨时钟域的地方,设置false path。

网友(2008-09-28):
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如果都是基于同样的delay files.

网友:
防FPGA上试试

网友(2009-05-18):
编译后的时间不准,没有考虑线延时,布线后仿真或时序分析才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