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olated nmos跟一般的nmos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7-25):
请教isolated nmos跟一般的nmos有什么不同?那些时候会用到isolated nmos

网友A:
附件是一份介绍isolated nmos的专利,不过没有说到这种器件的优点
isolated nmos 仅限于BiCMOS工艺
一层N-type doping region 将其substrate与P-type substrate隔离

isolated nmos stricted in BiCMOS

网友:
想起来了
这种做法和SOI比较相像,有些什么优点可以参考SOI的优点

网友(2017-07-31):
好像只有nmos有isolate的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一份介绍isolated nmos的专利,不过没有说到这种器件的优点
isolated nmos 仅限于BiCMOS工艺
一层N-t ...

有时间学习了解下,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2021-09-09):
普通的nmos做在psub上,衬底必须连到地,这样可能产生衬偏效应。隔离Nmos,可以将nmos的衬底和源极相连,没有衬偏效应

网友(2021-12-07):
刚开始接触这块,正好需要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一份介绍isolated nmos的专利,不过没有说到这种器件的优点
isolated nmos 仅限于BiCMOS工艺
一层N-t ...

感谢 最近正好在画隔离管 之前还没画过 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