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斩波运放

楼主(2008-07-25):
斩波在运放中的应用就是减小输入失调和噪声,原理是将有用的信号先调制到高频,输入到运算放大器后引入低频失调和噪声,运放后的解调器将低频失调和噪声调制到高频,并将信号调回基频。处于高频的失调和噪声可通过简单的低通滤波器(LPF)滤除。这样实现了对微弱信号放大,而且失调和噪声只是作为中间量亮相,没有影响到信号的放大。
       但在上述调制解调器中用到多个时钟控制信号,不知道该怎样产生这些时钟,望版上各位大侠赐教! 谢谢!

楼主:
期待大家参与讨论啊

网友:
运放的带宽、相位裕度和时钟频率有什么关系,怎样设置?

楼主:
这里考虑的带宽是-3db带宽,毕竟运放处理的是频率为fchop的信号,为了保证闭环放大倍数的精度,-3db带宽应该远高于fchop,但不能大太多,大太多会造成失调变大(ieee paper上说的,没搞明白),大致应为fchop的五倍左右,至于phase margin,和普通一样60度是首选

网友:
为什么是5倍,我看一些文章都说两倍就够了阿!

楼主:
两倍估计不行,两个靠的太近,信号可能受到串扰,失真在所难免,这样引入失真就太不值了

网友(2008-12-28):
引入失真就太不值了

网友:
见过一些用chopper的bandgap, 感觉仿真起来效果是很理想,但如果在电源和地噪声很大的时候恐怕效果变差,例如LED屏幕上的芯片

网友A(2010-06-03):
楼主可否说一下,这个运放后的解调器怎么设计,他好像即起着调制作用又起着解调作用,还有这样做的话,会不会电路更加复杂,引入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希望楼主耐心解释一下~~

网友:
时钟,做过振荡器不就ok了,要想进行chop,时钟是必须的,否则怎么chop。

网友(2014-05-18):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输出的低通滤波器应该怎么考虑呢?如果是两级运放,在第一级运放上加入斩波调制,想利用密勒电容来实现低通滤波应该怎么设置密勒电容的大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GB=gm/Cc,你先把基础的电路推导一遍吧,不然仿真也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里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是大于输入信号的频率就可以的。不是那个单位增益带宽的公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制信号fchop的频率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2015-08-06):
楼主有没有做过带斩波技术的BUFFER,我正在做这个,方便给点资料不???

网友(2018-03-05):
实现了对微弱信号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作为低通滤波器,密勒补偿的电容如何选择呢?

网友E(2020-08-19):
引用 楼主:
这里考虑的带宽是-3db带宽,毕竟运放处理的是频率为fchop的信号,为了保证闭环放大倍数的精度,-3db带宽应 ...

请问“-3db带宽应该远高于fchop”是指f-3db>5*fchop吗?(例如f-3db=10KHz,那么fchop应该是低于2KHz才能满足要求吗?)您回复的ieee paper方便共享一下吗?感谢大神。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E:
请问“-3db带宽应该远高于fchop”是指f-3db>5*fchop吗?(例如f-3db=10KHz,那么fchop应该是低于2KHz才能 ...

是这样的,至少大于5倍

网友F(2021-08-24):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说一下,这个运放后的解调器怎么设计,他好像即起着调制作用又起着解调作用,还有这样做的话,会不 ...

调制和解调好像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2023-02-16):
GBW 不是-3db带宽吧。chopper频率一般为500-1Meg
,带宽设置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G:
GBW 不是-3db带宽吧。chopper频率一般为300K-1Meg,太小了低通滤波器面积大,
,-3带宽是其5倍数不是太高了。

网友(2023-11-06):
引用 网友G:
GBW 不是-3db带宽吧。chopper频率一般为300K-1Meg,太小了低通滤波器面积大,
,-3带宽是其5倍数不是太高了 ...

应该是指运放闭环的-3db带宽

网友(2024-06-09):
引用 楼主:
这里考虑的带宽是-3db带宽,毕竟运放处理的是频率为fchop的信号,为了保证闭环放大倍数的精度,-3db带宽应 ...

您好!您这里说的失调应该指的是spike(我觉得是由电荷注入引起的),spike一般等效的τ很小,带宽很大,如果运放带宽比较小,其实就是等效把spike给滤除了,因此spike会 小。可以参考下我发的文章的第10页

很详细的将chopper的文章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F:
调制和解调好像结构是一样的

不是必要5倍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这里考虑的带宽是-3db带宽,毕竟运放处理的是频率为fchop的信号,为了保证闭环放大倍数的精度,-3db带宽应 ...

失调变大是因为放大器带宽高了,会把spike包含进来,造成失调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