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扎维模拟电路教材上的一道题解求教

楼主(2008-07-25):
关于拉扎维模拟电路教材上的一道题解新版教材的4-9,和4-10.
电路图就是一个CMOS差动放大电路接两个不匹配的电阻
RD1=RDRD2=RD+ΔRD求信噪比和共模抑制比。发现题解中他计算差动增益时,差动增益仍然等于-gmRD,这里是不是RD1与RD2的差值可以在差动增益的计算中忽略啊?
然后在4-10中,俩个输入管的阈值电压是不匹配的,我发现他计算差动增益仍然等于-gmRD,这里的gm=gm1+gm2.这里就彻底晕菜了,哪位蝈蝈姐姐可以帮帮小弟啊,解释一下哈!

网友:
电阻不匹配,在计算差动增益的时候仍然采用原来的公式和电阻值,可以忽略差别,
因为本身增益很大,而且手算只是估算
第二个公式应该有个1/2,道理类似同上

楼主:
谢谢楼上啊第二题确实有个1/2,但第二个是否有更好的解释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再来答了啊
好郁闷啊
做这些题目
他来个近似招呼都不打一声的

网友:
第二个就是近似的道理啊,怎么不明白还是有什么疑问,可以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