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建立自己的HSPICE level

楼主(2008-07-25):
我是做仿真模型的,但是我做出了自己的仿真模型却不知道怎么在HSPICE中建立自己的level,虽然可以建立.model,但是自己的公式怎么写进去啊?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
對於這個問你我只能跟你說
model也只是process 在統計完成在微調參數 讓variation "比較" 接近linear equation
以tsmc來說他們會先挑出接近的model(為了給客戶simuation使用) 再進一步讓process parameter 更meet model equation
所以說你說怎麼建model有點感覺有點奇怪
或許你只是要把你的parameter 填進去~~~那就比較簡單了

找自己合適的model 在對者model的define的值相對的填進去吧

网友:
要建立自己的level,需要SPICE程序的支持吧,程序都不知道你的公式,怎么处理?
如果你说的是改变Model的参数,那只是建立你自己的process, 但是model 还是用别人建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