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IFO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07-25):
谁能仔细的解释下FIFO到底都有什么作用,据我所知,fifo用于不同时钟域的转换,其他的作用我还没想到。而且,麻烦的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时钟域转换时也可以不用FIFO呀,比如速度快的转换成速度慢的,我觉得就不必用FIFO呢,因为速度慢的时钟只要按照自己的频率工作采数就行了。。。。
还请谁给仔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A:
RT

FIFO分为同步FIFO和异步FIFO。
(1)同步FIFO是用在同一时钟域中来进行模块间的数据缓存,比如说前端模块数据处理快,后端处理速度慢,在前端模块往同步FIFO内写入一部份数据后,有同步FIFO的标志信号(如半满信号)反馈给前端模块停止处理,直到后端模块将FIFO内的数据读空,这样同步FIFO在其中就起到了一个数据缓存的作用。

(2)异步FIFO一般用于在不同时钟域的数据传输,实际上也是一个缓存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起到时钟域切换的作用,如果直接由不同时钟进行采样,会造成亚稳态,导致传输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分为同步FIFO和异步FIFO。
(1)同步FIFO是用在同一时钟域中来进行模块间的数据缓存,比如说前端模块数据处理快,后端处理速度慢,在前端模块往同步FIFO内写入一部份数据后,有同步FIFO的标志信号(如半满信号) ...

谢谢了哈。。。。。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
听了分析,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