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钟频率相差太大的FIFO设计!?

楼主(2008-07-25):
读写时钟频率相差太大的FIFO设计!?最近写一个模块,需要用到FIFO。
给FIFO写数据的时钟是128K,而从FIFO中读数据的时钟是32M,相差256倍。
频率差别这么大??该怎样合理判断FIFO的满空呀??感觉我现在的做法不太好,求高人指点。

对这个模块有的几点说明:
1.这里的128K与32M时钟是同源的,即都是系统时钟的分频。
2.而且FIFO两边读写的速率都是相同的,即通过控制WE和RE,只要系统正常工作,读写速率刚好相等。
3.数据是连续不断的,前面的可以丢弃,不过中间不能有错。

大家讨论下该怎么处理比较好?非常感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自己顶起

楼主:
晕这个论坛。。。。大家好歹说几句呀,多谢!

网友:
这个使用普通的异步FIFO就可以实现

楼主:
时钟频率相差那么大?怎么比较读写指针,从而判断FIFO的空满状态呀?多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环境开发的。
很多开发工具自己有异步fifo的模块,你直接用就好了。
有些fifo有个信号是表示内部当前使用了多少单位的,你可以拿来做空满的状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