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锁相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6):
最近在做锁相环 看资料上分析锁相环稳定性时都是先写出开环传输函数 在生成波特图来分析
请问既然是研究锁相环稳定性 为什么不能用闭环传输函数
闭环函数又用在分析什么性能上呢 ?

网友:
开闭环看个人喜好

开环对应波特图,比较直观

网友:
开环研究频域的稳定性,如零极点,相位裕度。
而闭环可以研究时域阶跃响应稳定性,可以反映电路在时域的小信号仿真,例如有没减幅震荡,过冲,建立时间长短等 ,个人意见请指点

网友:
Close loop transfer function has to be used in stability analysis.

Please keep in mind, PLL has two stable conditions:
1) close loop bandwidth must be less than 0.1*fref
2) phase margin must be higher than 60 degree

For the first condition, you must use close loop transfer function to find close loop bandwidth.

网友(2008-08-25):
不光锁相环,一般的负反馈系统都用开环传递函数研究系统的稳定性,这样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