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谐波失真问题!!

楼主(2008-07-26):
如果把非线性系统的响应表示为级数的形式:

         f(t)=a0+a1*x(t)+a2*x(t)^2+a3*x(t)^3+……

那么对于一个具体的电路,比如PA,其中的系数a0,a1,a2,……怎么确定呢,如果要对PA的谐波失真进行较正,应该怎么做呢?

盼高手指点!!!!!

网友(2008-09-11):
所谓功放的谐波失真,我认为就是线性化做的不好。可以采用功率回退法,让其功放工作在线性区。再高端的处理技术,就要用到预失真和前馈技术。

网友(2008-10-31):
用牛顿法解谐波平衡方程

网友:
用到预失真和前馈技术

网友:
IM3、IP3、-1db copression point...可倒推...

网友(2008-12-16):
怎么没人聊聊预失真呢?

怎么没人聊聊预失真呢?怎么没人聊聊预失真呢?

网友(2009-02-1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发表一些高论吧,谢谢。

网友(2009-05-30):
失真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
输入正弦波0.1伏  每个谐波的幅度却只有  E-10伏的数量级  这怎么可能?是什么一回事?
是什么原因?

网友:
22

美国纽约两岁男童基思·奥克尔出身于一个“台球世家”,虽然他还没有台球桌高,却是一位享誉全美的“台球神童”。他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练球,已经拥有一杆清台的超人实力。目前,基思已是美国台球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员,被誉为“台球界的老虎伍兹”。   由于父母都是超级台球迷,受此耳濡目染,基思从小便对台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基思每天练球的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并且始终保持神情专注、精神亢奋,丝毫没有厌倦或者疲惫的样子。他最喜欢玩的是8球花式台球,目前已经拥有了一杆清光8号球的超人实力。现在他已是美国台球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员,不久前,他还专程应邀前往赌城拉斯维加斯,代表协会表演。

上海浦东到普吉机票价格,中国到泰国特价机票,上海航空商务舱往返价格

成都到曼谷机票价格,中国到泰国特价机票,国航CA商务舱单程价格

香港到曼谷机票价格,中国到泰国特价机票,港联直升机航空商务舱单程价格

广州到松山机票价格,中国去日本特价机票,韩亚航空商务舱单程价格

上海到仙台机票价格,中国去日本特价机票,国航CA头等舱单程价格

网友(2010-08-20):
比较深奥的东西。

网友:
采用测试结果拟合

网友:
靠 都是一堆理论家

网友:
用测试曲线进行拟合阿

网友(2016-12-16):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可以利用谐波匹配技术,最大限度的降低失真

网友:
还有就是采用预失真技术,对交条分量进行抵消

网友:
具体的PA,可以采用对实测数据进行曲线拟合的办法确定系数

网友: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反馈通道采集功放输出,在数字域分析得到系数a0,a1,a2,然后利用预失真算法消除削波等非线性影响

网友(2017-10-10):
一直被谐波问题困扰,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R. N. Braithwaite, “Digital Predistortion of an RF Power Amplifier Using a Reduced Volterra Series Model With a Memory Polynomial Estimator,”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vol. 65, no. 10, pp. 3613 - 3623,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