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8-07-26):
如题,要求2k RAM, 32k ROM或flash,频率可达16MHz, UART口,PWM output,8bit ADC。工作电压可在3.3V。
请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单片机。我的目标价在1USD以下,不知有没有,请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本人邮箱:llccdd456@163.com

网友(2009-05-17):
很不好说

你找找各家的选型手册看一下,然后用邮件询问价格就OK了

网友:
技术指标看DATASHEET即可,至于价格就不好说了,只有自己去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