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开环增益 闭环增益 环路增益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7-26):
请问 开环增益 闭环增益 环路增益 有什么不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A ,       A  /  (1+ Beta A),    Beta A

网友:
运放在无反馈是的增益是开环增益,在考虑反馈时候的增益为闭环增益,环路增益是在主输入为0的情况下,反馈网络和放大电路所具有的增益,大致上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不过见到的多数运放反馈Beta=1

这个很不正确吧,Beta=1/n还是很常见

网友(2010-10-27):
基本概念,不会自己看书吗?

网友(2011-02-22):
建议你看拉扎为的第八章,说的很明白,而且要配合着模拟电路的反馈那一章去理解

网友(2011-03-25):
基本概念,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开环增益=环路增益=βA,闭环增益≈1/β

网友:
学习一下了 谢谢了

网友(2011-07-14):
学习了 不错 多讲讲

网友(2011-08-13):
偶还是有点糊涂。。

网友(2011-12-14):
不知道环路增益的实际物理意义是什么,它能说明什么?难道只是判定系统稳定性的吗?

网友(2012-05-28):
回复 网友B:

    ca
不过这个还真没固定定义,拉扎维上就是开环增益为A,闭环≈1/B,环路增益为BA
但keliu shu的锁相环中就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环路增益决定了反馈系统的静态以及动态误差;PM和GM决定了稳定性和瞬态响应速度

网友(2015-07-31):
看完整个帖,貌似还是没有太明白

网友(2016-08-31):
回复 网友B:

请问那β的值怎么确定呀,在不同年份电路中如何分析呢?

网友D(2018-04-01):
开环:不考虑反馈系统时,输出/输入
闭环:考虑反馈时输出/输入
环路:一个信号经过放大器、反馈网络、求和器组成的环路时经历的总增益的绝对值

环路增益越大,闭环对开环变化越不明显。

环路计算:将主输入置零,将环路中某一点断开,加入一个测试用的vt,流过一圈回到断点时获得增益的负值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D:
开环:不考虑反馈系统时,输出/输入
闭环:考虑反馈时输出/输入
环路:一个信号经过放大器、反馈网络、求和 ...

谢谢大佬,说的太明白了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D:
开环:不考虑反馈系统时,输出/输入
闭环:考虑反馈时输出/输入
环路:一个信号经过放大器、反馈网络、求和 ...

学习了

网友(2025-02-09):
引用 网友D:
开环:不考虑反馈系统时,输出/输入
闭环:考虑反馈时输出/输入
环路:一个信号经过放大器、反馈网络、求和 ...

但是开环增益不是断开含有完全加载的环路得到的吗,不应该完全不考虑反馈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