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怎么放大直流信号

楼主(2008-07-26):
集成功放能不能放直流信号 电路怎么接 和运放的一样吗?能不能做成电压跟随器??新手 这方面不懂 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集成功放一般是用在音频较多的吧,没听说用于直流放大的。就用运放放大不行吗?

网友:
集成可以接成跟随器,但是很少有那么用的,效率不高,发热严重

倒不如用运放后面加功率三极管的形式来获得功率输出

楼主可以参考早期的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没有放大直流信号的吧

没有放大直流信号的吧,都是交流吧,

网友(2008-08-30):
功放太笼统了,看看PA02如何,可以当运放使用,效果当然是功放了。

当然要看:频带、增益、震荡、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