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D和S能不能互换

楼主(2008-07-26):
正在看数字集成电路,
既然漏极源极材料相同,
能不能互换用呢?

这样问会不会很幼稚?

网友:
源跟漏的确定取决于Vdd和Vss的点.

跟能不能互换无关的.

楼主:
还是不懂哎

难道连到电源就是D连到地就是S?

网友:
源和漏最基本的定义是什么呢?源,即提供载流子的极;漏,收集载流子的极。对于NMOS,载流子是电子;对于PMOS,载流子是空穴。所以如果非要去判断电路中的一个MOS管的源和漏,首先分析MOS管的种类,其次分析流过它的电流(注意电流方向与载流子种类的关系),就可以找出源和漏。

网友:
guoyu 说得比我清楚多了 -_-b

楼主:
受教受教
深刻理解

网友:
绝大部分工艺的mos管都是对称的,源漏进取决于偏置和电流方向。

网友:
数电中nmos, 接地(低电平)的是source
           pmos, 接电源(高电平)的是source

网友:
MOSFET的D、S是不能互换的,器件内部的几何结构不同;JFET的D、S可用互换,他们的几何结构一般是相同的,极少不同。

网友(2008-11-15):
单单拿一个独立的管子来说能不能换,那么不考虑衬底的话可以互换,因为源漏材料相同,但在工艺上一旦衬底接上确定的电位就不能互换了,比如NMOS衬底和一端都接地的话源漏就确定了,所以源漏要换的话衬底电位也要跟着换。PMOS也一样,一般衬底和源端都接电源

网友:
d和s就是一样的……

网友:
有时候可以互换,有时候不行,得看具体电路的具体情况;
相当于数学定理有实用的条件一样;
各种条件,楼上已经说得很好。

网友(2010-12-05):
有些MOS管中,S到D存在一个二极管,如果对调的话,电流不受GS控制

网友(2021-03-24):
所以说源漏判断只和偏置和电流方向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