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warning求助

楼主(2008-07-28):
用hhnec0.35um的模型仿真d trigger分频器,爆出一大堆warnings,
提示: bulk-drain diode would be forward biased.

网友:
是不是衬底没有接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bulk都是接了电位的,p管衬底接电源,n管衬底接VSS,
仿真时VSS通过0欧姆电阻接gnd(analogLib中的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