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的讨论

楼主(2008-07-28):
1.对模拟信号的输入,那些元件,那些电路会对该信号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造成的大的影响、? 2.如果是数字信号,那么,哪些电路,哪些元件会对该信号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造成大的影响?

网友:
1.对模拟信号的输入,那些元件,那些电路会对该信号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造成的大的影响、?: 这个简单说就是电源,PWM,时钟,或者是数字部分都模拟部分的干扰。

2.如果是数字信号,那么,哪些电路,哪些元件会对该信号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造成大的影响?

这个简单点说就是信号或是时钟的上升沿,如果上升时间太短什么问题都出现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学习的积累,希望多多学习哦!

网友(2011-01-15):
这个讨论的话题太发散,不好回答
如果是GHZ以上的高速信号,预加重和均衡的电路会有很大影响
还有任何时候不能忽略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