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我 啊!! 我要疯了。。。。

楼主(2008-07-28):
一个简单的P管输入两级放大器  调了好几天,第二级的输入管就是不饱和,我要疯了。。。。。
有没有人仿过这样的运放,给我一个都饱和的参数让我试试,我就是按照ALLEN书写的算的,可就是不饱和。运放的指标都是一般就行。。。。。运放是用于bandgap 增益大点就行
我是不是该看看别的书

网友:
把电路图和管子参数贴上来看下

网友:
先手工计算,然后根据仿真的静态工作点慢慢调

网友:
调第二级输入管上面上面P电流源的大小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开环op分析了,第二级高阻输出,输入管和负载管的电流有一点点不匹配就会导致一个管子进入线性区。
其实你闭环工作以后就没问题了,都会饱和的。
建议将放大器结成负反馈形式,进行op、ac分析

网友A:
建议你用.op看工作点,第二级的输入管的vds应该较小,增大vds的方法即增大output的dc电压。output dc电压实际是输入管等效内阻和电流漏输出电阻串联对电源电压VDD的分压。allen书上的第二级输入管尺寸94/1相当的大,这让自身的等效内阻也很小,必然导致output dc电压接近VDD, 输入管当然不可能饱和

解决办法:减小第二级输入管的W/L

网友:
真服了你了,把你的V2正端电压调到vcc/2看看。。还有你的隔交电容1f太小,改到1

网友:
看不到电路啊

网友:
先仿DC,用理想器件如电流源代替部分偏执。。。

网友:
对了,GRAY的书不错。。。

网友:
用在BANDGAP的话应该是单端输出了,不饱和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把环路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op看工作点,第二级的输入管的vds应该较小,增大vds的方法即增大output的dc电压。output dc电压实际是输入管等效内阻和电流漏输出电阻串联对电源电压VDD的分压。allen书上的第二级输入管尺寸94/1相当的大, ...

我重新手算了一下 这回有俩不饱和了。。。。。

网友B:
呵呵,在楼猪身上看到以前自己的影子!
楼猪还需要补很多知识!
你的运放用作跟随器,但负端输入为什么接1f那么小电容,完全没必要吧!

根据电流来算电路各个管子的w/l。
还有你运放的正端输入dc电压,还没设置好,0V,你觉得你的运放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在楼猪身上看到以前自己的影子!
楼猪还需要补很多知识!
你的运放用作跟随器,但负端输入为什么接1f那么小电容,完全没必要吧!

根据电流来算电路各个管子的w/l。
还有你运放的正端输入dc电压,还没设置 ...

前辈 我该补补哪方面的知识啊,书都看了好几遍了。接1F的电容是用来仿真啊。0V下面那个图是按0算的,输入最小共模只要低于0.65V就可以啊

楼主:
在线等答案  我的Q445990267 前辈们 指点一下小弟吧  我要疯了

楼主:
用的是0.6um 上华的工艺

网友:
给你一点思路,第一个图M7的电流差不多是M8的1.6倍,和他们的宽长比差不多,那么M7应该是工作正常的。既然M7工作正常.又因为流过M7的电流应该和M6的电流差不多.
M6的宽长比设计的电流应该和M7的电流差不多,他的工作点才应该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现在M6进入了线形区,这证明在设计的时候M6的静态工作电流太大了,导致在外部电流的作用下M6不得不工作在饱和区
看下面的示意图应该更容易一些

网友:
对啊,在交流电源v2和地之间加一个电压合适的dc电源,然后仿真下试试

网友:
先废话不说,你把M7的(W/L)与M5的(W/L)之比调成和M6的(W/L)与M4的(W/L)的2倍就行。你试下

网友:
要这种电路正常工作很简单的!

按照电流来设计就非常容易试它所有管子都进入正常工作区域
比如说,
1、你给的bias电流=30uA,通过pmos管尺寸5/1镜像复制
2、设计你的输入管的电流,如果尾电流60uA,则每个输入管30uA
3、输出管的电流如果要300uA,则M7尺寸是M8 的10倍就OK了
4、如何确定输出管M6的尺寸呢?由于第一级负载管M3M4每个都流过30uA,
     所以输出管取第一级负载管尺寸的10倍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手算了一下 这回有俩不饱和了。。。。。

看了下你贴出来的电路和lis文件
1. 电路搭建上来说,有1fF的电容,10g的电阻,负载0.3pf的电容,这些配置很怪异。如果只做dc仿真,只需开环,输入给共模电压, 做dc分析,你开始说的第二级输入管不饱和的问题不管从我说的角度还是从电流均衡分析都可以调好。2. 手算只是初步估计,由于手算中引入大量的近似和假设,偏差有时会相当大。我们评估芯片还是要从实实在在的仿真结果上来看(对工艺的把握和丰富的流片经验优先级当然最高)
3. 最佳的状态(绝对的把握,优异的性能,超高的良率,工业级甚至军工级标准的可靠性)往往是需要多年的积累,有时别钻牛角尖

网友C:
好像你的输入偏执有问题吧。你把输入DC用VCC/2电位,先不要加ac信号,跑一下。

或者,如果真的不行,你就先别管计算了。把所有的管子都用5u/1u代替,或者可以把P管用N管的2倍代替,DC点应当正确的。

楼主用的是.35um还是 .25um, 18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贴出来的电路和lis文件
1. 电路搭建上来说,有1fF的电容,10g的电阻,负载0.3pf的电容,这些配置很怪异。如果只做dc仿真,只需开环,输入给共模电压, 做dc分析,你开始说的第二级输入管不饱和的问题不管 ...

不要误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的输入偏执有问题吧。你把输入DC用VCC/2电位,先不要加ac信号,跑一下。

或者,如果真的不行,你就先别管计算了。把所有的管子都用5u/1u代替,或者可以把P管用N管的2倍代替,DC点应当正确的。

楼主用的是 ...

这个正解,为什么lz就看不见呢?
这么大堆回复,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绕来绕去,lz的电路是问题很大,但是真正导致不饱和的原因就是输入DC=0,输出级比例设计的是不好,但那只是增加系统误差,不是不饱和的真正原因

网友:
如果M6的漏端电压为0当然永远都饱和不了,应该V2的直流电平提高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V2的DC电平是0,不是合适的共模输入电平啊。改为0.5V或者1V试试。

网友:
v2 直流偏置太小,最好改道Vdd/2。
直流通路M2长通,导致M6栅压较高,而Vout直流电平很低,导致M6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明白了 V2的DC加点电压就哦了,好多人都帮我解决了   这怎么给悬赏啊?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的菜鸟,敢问一句 增益是这么仿的吗?

网友:
1f,10g是负反馈通直隔交的(1f太小),m6线性的原因是vds太小了,把输入直流电平提高的到m6的vdsat以上就好了,最好1v以上。
另外楼主的关键管子的宽长比设置的太不合适了,系统失调很大,强烈建议楼主看看GRAY书的6.3.3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正解,为什么lz就看不见呢?
这么大堆回复,很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绕来绕去,lz的电路是问题很大,但是真正导致不饱和的原因就是输入DC=0,输出级比例设计的是不好,但那只是增加系统误差,不是不饱和的真正原因 ...

同意这个看法。
这个放大器的输出动态范围没有到地,而仿真条件却是让他输出到地了
听说你是准备做banggap的,那么这个结构还是可以用的
最好把输入偏置放到0.7V左右

另外一个建议,上面的PMOS尺寸最好成比例,如果用5/1,那么第二级也用5/1,M设为一个合适的数
相应的下面的NMOS,第二级的NMOS尺寸设为和第一级NMOS负载一样的宽长比,M设为P比例的两倍,
这样在版图的匹配上比较好

网友:
其实看起来不难啊

电路被连接成了单位增益放大器的样子
负端用个10G电阻接到输出,那个1f 电容很怪,但是其实没关系
正端接了一个DC=0的电压源接到0电位,这个就是问题

这样子等于是表示说,Vout = V+  ,输出要为0V才能稳定下来
那么当运放稳定下来,输出当然狐疑很接近0,那么结果就是地而记得输出管Vds很小,结果不饱和了

LZ在做AC 分析以前,该先扫描一下公模输入和输出范围,再决定怎么设置工作点的
而且用在bandgap里面的话,输入范围大概就是VBE了,其实也很好确定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你的激励加的有问题,在同相输入端可以加 AC 1 DC 'VDD/2'
这样肯定能饱和

另外,仿真时的1g的电阻可以用电感代替,这样低频段比较准一点

网友(2010-05-03):
呵呵,都悬赏啊!

网友:
提醒一下,正输入端并没有和输出节点相连。。。

网友:
Your circuit is "an unit gain amplifier", because you connect the output Vout to the negtive input side (M1's Gate) of the input differential pair.
Therefore, the op-amp will do its best to force the output voltage Vout (voltage level on the drain of M6) to be same as input voltage (V2)
So, you can set the V2's dc voltage to be higher than M6's Vdsat, and then the M6 will enter saturation region from linear region.

网友(2010-11-25):
呵呵  仿真增益的电路。
很多人说对了,你的共模输入电平有问题。一般应该是0.5vcc。共模电平时交流地,不是直流地。你这样子运放根本就没有工作在正常区域。不是放大区,而是子截至区。呵呵
基本概念的问题。

网友:
楼主现在估计已经是大牛了 ·,曾经的我们都会有过这种经历

网友:
输出工作点都设到地了还饱和个屁啊,把V2的DC值设到VDD/2

网友:
楼上正解,V2的DC值最好设到你开环工作点电压

网友:
可以尝试两种办法:

1、增加直流偏执
2、加大第二几放大电路负载管(M7)的W/L!

网友:
学习了

    确实应该是直流工作点的问题,V2的栅极DC,Vg=0v,导致第一级输出(V6栅极电压)很高,所以V6总工作在线性区。

如果交流信号加的范围足够大,V6可能会部分时刻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12-03-03):
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六楼的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