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怎么设计?本人初学~

楼主(2008-07-28):
请高手简单介绍下过程。当我做好实现某样功能的模块后,怎么变成ip核?不懂!谢谢!

网友:
功能定义--〉spec--〉设计文档--〉coding--〉验证--〉integration--〉验证

楼主:
会的来指点下, 广告就不要来

网友:
IP核设计流程和IC设计流程应该基本一致吧,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设计过程都是一样的,只是你如果要做一个ip核的话,你设计的代码要满足ip规范,具体的ip规范你可以搜索一下,有很多项要求。满足了规范要求的设计才可以称作一个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