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68的VBAT引脚问题?

楼主(2008-07-29):
LPC2368的VBAT引脚问题?

看到LPC2368最新的1.6版的芯片问题说明: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pdf/errata.lpc2368.pdf

里面有个VBAT的问题,说是要在3.3V的系统电源加载后才能加载VBAT电源,否则功耗加大,

可是VBAT就是在没有系统电源时提供RTC电源的啊,这样说来目前的芯片版本RTC与NVRAM的功能相当于没用阿,

不知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法阿。

网友:
楼主实测过吗,肯定能用的

网友(2010-03-05):
D version modify 2 bug
1.Deep power down mode is not functional
2.increased power consumption on Vbat when Vbat is powered before the 3.3v supply used by rest of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