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综合器的精度

楼主(2008-07-29):
频率综合器的精度指的是什么呢? 论文上说一边频率精度要做到几百HZ。 这个精度指的什么含义,与哪些因素有关,怎样测量呢?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抖动的大小  比如 你做的锁相环是100M的 那么周期是1ns    所谓的精度是几百HZ  就是围绕100M上下浮动几百兆
不过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规范的  应该说是抖动才对
对于测量一些波形查看工作中都有测量频率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抖动的大小  比如 你做的锁相环是100M的 那么周期是1ns    所谓的精度是几百HZ  就是围绕100M上下浮动几百兆
不过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规范的  应该说是抖动才对
对于测量一些波形查看工作中都有测量频 ...

我觉得应该不是你这种说法,频率精度如果是指的频率瞬态偏差的话,那么这个偏差值是很大的,不可能达到几百Hz这么小的值,一般能把控制电压在锁定时的波动稳定在零点几毫伏的范围内就算是做得很好的了。那么可以计算一下1mV 引起的瞬态频率偏差为多大。 一般KVCO 为几百M/Hz。 所以瞬态的频率偏差至少是几十KHz, 或者几百KHz.。 不可能是几百Hz.

网友B:
Kv典型值没有那么大的

网友C:
GSM 一个信道只有200K, 若是PLL的误差就有几百K ,那么还怎么打电话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典型值没有那么大的

射频的锁相环一般都有上百MHz/V的Kvco ,可能利用开关电容阵列的VCO要小一点,但也不会小很多,因为要保证调谐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M 一个信道只有200K, 若是PLL的误差就有几百K ,那么还怎么打电话阿

这个不能看瞬态的误差,要看PLL的相噪声。只要满足信道抑制的要求就行了,而瞬态的偏差我感觉应该是不重要的。 不可能把瞬态的频率偏差做到几十或几百Hz吧

网友(2024-10-28):
这个难道不是频率综合器输出的频率的精确度么,就是说能够稳定输出的频点之间的最小频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