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时钟资源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在FPGA内部的时钟资源中,是否存在单端时钟和差分时钟的说法?这两种时钟各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呀?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单端时钟、差分时钟主要是输入或输出时钟的电平模式了,在FPGA内部应该就只有单端模式了。

网友:
FPGA内有全局时钟、局部时钟、BANK内时钟几种资源,可以自动分配,但手工指定为好。现在FPGA内时钟域划分可是大工程呢。

网友(2008-12-26):
内部不分.外部分.差分抖动小,质量高...ROCKETIO一般都用差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