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后仿真

楼主(2008-07-29):
为什么按照书上的操作。实际把器件的编译库存放的路径不一样,就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 Error: (vsim-3033) H:/rec/simulation/modelsim/rec.vo(2821): Instantiation of 'cycloneii_io'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请答谢帮忙,xiexie

网友:
没找到器件库,当然会出问题。

手工指定一下。

楼主:
我已经建立了altera_base_v 和cyclone_v 两个库了,还要指定那个?请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