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设计两个MOS管匹配以及MOS管的偏置

楼主(2008-07-29):
如题,我想将两个MOS管做个匹配,即以一个MOS管的栅源电压来为另一个MOS管提供偏压。
另外,有谁知道怎么具体设计一个MOS管的自偏置电路,抵消其阈值电压的影响,用于整流,或者有好的资料共享一下,推荐一些也非常感激!

楼主:
没有同仁做过相关内容吗?

网友:
教材上都有的。。。

楼主:
哪本教材里面有啊

网友:
尽量增加面积,共重心对成
面积一定前提下,电流竟减少宽长比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你的意思,你指的是电流源的设计?